H4 680电机座和郎宇4110电机轴卡簧冲突

楼主(2014-09-10):
最近看H4 680挺火的,也上了一套,装机遇到如上问题,求指教,我在买配件之前几乎看遍了论坛所有关于H4 680的帖子,都没有提到过这问题,求解决办法

网友A:
扩孔,把座子上面的孔扩大

网友B:
我自制的也是有干涉,我用钻头搞大一点。
或者你可以装上通电转,磨合一下

网友C:
扩了磨合,我也被那个洞洞折磨够了, 带速磨了两块6s 10000

网友D:
大家基本上都用3508或者4108吧,很少见4110的

网友E:
一把半圆锉,几分钟搞定4轴

网友F:
磨掉一点点就可以了

网友G:
俺4112没管他直接用得

楼主:
我把电机卡簧脚用钳子掰下来了,搞定
电机座周围镂空太多,再扩孔貌似就不结实了
最后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H:
削底座比較省心,也較合理,我的也會干涉,也是直接削底座孔

网友I:
我也买了H4 也是4110 不过包裹还没去取 既然你说到这问题了 我也得折腾一下了

网友J:
我也准备h4上4110,期待楼上的朋友测试

网友K:
我是把C卡取下来 用钳子掰断一点 放回去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