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opro3+跟图传同OSD这样接线对吗?

楼主(2014-09-10):
请问这样接线对吗???

网友:
不对哦,狗的供电是5V,这个的输出是12V,供5V要烧的。要么用电池要么狗的5V单独接一个稳压模块。

网友A:
兰线千万不要接,会烧你的狗。别的线都对。

网友:
线确实有很多,除了电源外,其余的好像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兰线千万不要接,会烧你的狗。别的线都对。

这样接可对呢??
是否gopro3+有放电池的话就不用接5v电源?接5v电源对电池可有影响?

网友:
连接狗的线不要接正极,不然会死的很惨哦。狗自带电池,不接正极挺好。

楼主:
就是把5v正负极都不接?
只接视频线跟地极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接可对呢??
是否gopro3+有放电池的话就不用接5v电源?接5v电源对电池可有影响?

发射机那边红黑线错了,那里是电源输入端,应该改接右侧。红线接VOUT,黑线接-

网友B:
狗的视频输出线先接入OSD的输入
然后OSD输出再接图传的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
植入广告

网友:
狗最好用自带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狗的视频输出线先接入OSD的输入
然后OSD输出再接图传的输入就可以了

能否给个接线图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给个接线图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49682&extra=
和这里的接线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是狗的会多了一条线(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9682&extra=
和这里的接线基本上是一样的
...

点不开

网友:
那你就去我的主题里找吧
要不就搜索穷人OSD连接F450

网友C:
请问LZ,OSD是什么东西,我总是看别人在说这个,我买的V2套装没有OSD啊?还有,什么是DVR?感觉大家飞的时候都带着呢,我是新手,请LZ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LZ,OSD是什么东西,我总是看别人在说这个,我买的V2套装没有OSD啊?还有,什么是DVR?感觉大家飞的时 ...

osd就是各项飞行指标提示,如高度、速度、坐标、电压等等。
dvr就是录像机功能。

网友D(2014-12-13):
引用 网友A:
发射机那边红黑线错了,那里是电源输入端,应该改接右侧。红线接VOUT,黑线接-

那么发射机左端的红黑电源输入线是不是可以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发射机左端的红黑电源输入线是不是可以不接?

不接根本无法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接根本无法使用

我想问下 我用的是穷人osd 接线方式如下
那么图传红黑两条线是不是还要加12v电池?
osd供电12v电压(就是上面显示出来的那块电池) 可不可以直接用电源y线把两个并为一块电池供

网友E:
三线插头接白黑就可以,中间红色不用接...另外个插头不用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