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9-10):
本来好好的     放了一阵就成这样了   我也没敢充电    现在这电池怎么处置呢

以为完了竟然还有点呢

以为完了竟然还有点呢

长了个包 用手按比较硬

长了个包   用手按比较硬

网友A:
额,你把平衡插头都延长这么长的, 3s的电压对着呢啊!

网友:
这电池  怎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你把平衡插头都延长这么长的, 3s的电压对着呢啊!

恩 感谢回文 电压对着呢    就是起了很硬的包啊   还有电解液味道  我拆过锂电所以知道什么味道

楼主:
感谢回文    我好好的放在桌子上   用时发现就这样的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感谢回文 电压对着呢    就是起了很硬的包啊   还有电解液味道  我拆过锂电所以知道什么味道

嗯,那就是你哪块电芯出现了破损,我曾经炸机把一块直接撞了,虽然外表无明显变化,但是随着气味逐渐增大直至自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那就是你哪块电芯出现了破损,我曾经炸机把一块直接撞了,虽然外表无明显变化,但是随着气味逐渐增大 ...

    那我赶紧拆成2s

网友:
拆了吧 电压正常.放点估计已经不行了 .或者用一次就废 上天出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电池长痔疮了

网友B:
拆了吧,隐患很大的,我也有一片电池是这样,虽然没有自燃,但到后面自己就完全没有电了。

网友C:
要小心,如果好用的话,使劲用,平时存放要用阻燃容器。如果确实心里没底的话,把疑似坏的电芯拆掉,放电放完后丢弃算了

网友:
觉得用起来还是挺危险的

网友D:
如果有味了 尽快处理掉 有起火风险

网友D:
速度 那个就是个炸弹 还是不定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味了 尽快处理掉 有起火风险

感谢回文    真的有味啊     我尽快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 那个就是个炸弹 还是不定时的

恩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小心,如果好用的话,使劲用,平时存放要用阻燃容器。如果确实心里没底的话,把疑似坏的电芯拆掉,放电放 ...

恩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吧,隐患很大的,我也有一片电池是这样,虽然没有自燃,但到后面自己就完全没有电了。

  我尽快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吧,隐患很大的,我也有一片电池是这样,虽然没有自燃,但到后面自己就完全没有电了。

恩恩    我尽快拆成2s

网友E:
扔了吧,别充着充着自然了。划不来

网友F:
这个电池不能用了。

网友G:
危险啦,扔了吧,免得得不偿失

网友H:
不留隐患,赶紧解决掉这个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池不能用了。

恩   感谢回文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留隐患,赶紧解决掉这个变形的

恩恩    感谢老大回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危险啦,扔了吧,免得得不偿失

恩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池不能用了。

恩恩 ,   我尽快处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扔了吧,别充着充着自然了。划不来

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