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做一架飘飘机

楼主(2014-09-10):
请教各位老师:KT板能买到,只是不知买什么样的遥控器电机等配件,(150元左右)谢谢。

楼主:
三天没一人指导

网友A:
你应该到电动固定翼板块去问。据我所知,你给的价格不够买一套比较可靠的国产遥控设备,比如天地飞4通道的遥控器+接收机。做个飘飘机,动力至少有一个无刷电机+一个无刷电调+一个螺旋桨+一组锂电,设备上至少要有一套遥控+2个舵机。全套连飞机一起,怎么说也要40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到电动固定翼板块去问。据我所知,你给的价格不够买一套比较可靠的国产遥控设备,比如天地飞4通道的 ...

没想到在这里很幸运的见到了您:已在盘鹰之家拜读过您的帖子。谢谢提供详细资料。
我是初学者,对航模一窍不通,只有动手能力,想搞个简单点的,我是参照淘宝网上有150元一整套的价格来做一架,考虑自己做应该价格低些,可能遥控价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想到在这里很幸运的见到了您:已在盘鹰之家拜读过您的帖子。谢谢提供详细资料。
我是初学者,对航模 ...

一整套应该是不包括遥控设备的价格,也就是模型套材+2或3个小型舵机+电机,一般遥控器、接收机、电调和电池都不包含在内。现在一套遥控设备至少也要200多元,不可能包含在里边的。

网友A:
空机120元,全套5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机120元,全套510元。

您很意外吧,这就是全套的,包括遥控器。我想做KT板的,应该价格会再低些。您是玩航模高手,玩的都是价格不菲的,容易忽视价位低的。

楼主:
我已买了一架F35,没拆,若把上面的电机、接收器等拆下,用KT板做一架飘飘机,150元足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很意外吧,这就是全套的,包括遥控器。我想做KT板的,应该价格会再低些。您是玩航模高手,玩的都是价格 ...

这种小飞机我学校里有,跟真正的遥控航模差远了,等你玩过后就懂了,这飞机才遥控设备拆下来做飘飘机不行,除非你的电子线路基础好,能进行改造,否则很可能连原机都废了。

网友:
小飞机更接近四轴,和飘飘两码事儿。不过看你手艺好,或可一试。搞成垂直起降的飘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