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机架改装双C卡

楼主(2014-09-10):
飞越650自从改为700轴距4110S340KV电机1745桨后,虽说还没因为C卡松动出过问题,但一直很担心C卡松动的问题,飞得也很小心,总感觉飞行中会有机臂脱出的可能。
好像之前有模友帖子说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飞越的单C卡设计以及C卡的质量对于稍暴力些的飞行可能造成很大的问题,就像一位模友说的,开车在高速上突然飞了个轮子出去。
为防范于未然,参考加强版H4双C卡机架加装C卡,过程分享给还在使用飞越650的模友。

土办法,用贴纸铅笔拓印安装孔,定好位贴到板子上面,上下板对准孔位用螺丝固定,小电钻先小钻后大钻打孔,这样就基本可以保证上下板孔位精度了。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尽管螺丝胶的痕迹很明显,但转轴的孔位磨损有点严重,C卡松动造成的震动对这个地方影响不小。
这个部位建议参照八点半模友的好办法改装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3725&extra=&highlight=c%BF%A8&page=1

双C卡安装上去,位置是刚刚好的。

下面是安装好的样子。还没时间试飞,但折叠手感比单C卡紧到多了,没有明显的松动和晃动感。

网友A:
如果转轴部分用轴承就好了

网友B:
小心你的管子,和旋转处的强度

网友C:
学习了,另外...这样增重会不会很大啊

网友D:
孔位那些都合适吗  我的跟你一样的机

网友E:
显示小数字的那是什么
怎么搜索

网友F:
话说H4那个双C卡的思路够那啥的……,换四套飞越的新版管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转轴部分用轴承就好了

厂家能这样设计就好了

网友G:
彩色的垫圈是哪里买的?飞越店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心你的管子,和旋转处的强度

6S8000的电池全重3800克左右,载重不大管子没问题,希望增加C卡接触面能减轻旋转处的压力。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另外...这样增重会不会很大啊

增重一些是肯定的 但这样相对安全些吧 起码安心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孔位那些都合适吗  我的跟你一样的机

位置刚刚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示小数字的那是什么
怎么搜索

FrSky Smart Port 锂电池电压传感器 FLVSS
X9D遥控器电压回传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话说H4那个双C卡的思路够那啥的……,换四套飞越的新版管夹即可。

新版管夹相比旧版有很大改善吗,还没用过,下次买几个回来。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彩色的垫圈是哪里买的?飞越店里?

螺丝的垫圈?机架配有啊

网友H:
楼主的发散思维不错啊~

网友I:
不错,其实我想直接把折叠的做成固定的!这样安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话说H4那个双C卡的思路够那啥的……,换四套飞越的新版管夹即可。

什么样的?能给个链接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发散思维不错啊~

都是现成的东西,毫无创造性,谈不上发散思维,充其量是组合思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其实我想直接把折叠的做成固定的!这样安全些

是有人这样干的,但这样不能折叠又不方便了啊!折叠机架应该还是伞形的靠谱些,不过成本也高。

网友G:
引用 楼主:
螺丝的垫圈?机架配有啊

机架上配的不是用在电机座上的么

网友J:
能把起落架部分拍的清楚点吗。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现成的东西,毫无创造性,谈不上发散思维,充其量是组合思维了

看了这个回复,我才知道你的发散思维是多么的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架上配的不是用在电机座上的么

如果你是说电机上面的,那个是快拆桨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把起落架部分拍的清楚点吗。学习下

网友J:
这个比较科学,在什么地方买的?能给链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是说电机上面的,那个是快拆桨座。

桨座?

网友:
另外想问问您的飞行时间,答我的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79368&extra=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是说电机上面的,那个是快拆桨座。

我的意思是650配套垫圈是给你装在电机座上的没有多余的给机架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FrSky Smart Port 锂电池电压传感器 FLVSS
X9D遥控器电压回传传感器

看着不错、不过我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比较科学,在什么地方买的?能给链接吗?

FY650升级电动收放脚架改装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意思是650配套垫圈是给你装在电机座上的没有多余的给机架用

机架上没用到电机座上的彩色螺丝垫圈啊。

网友I:
有帖子么?能不能给个链接参考下,我想直接改了!

网友K:
10000MAH电池?现在续航多少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FrSky Smart Port 锂电池电压传感器 FLVSS
X9D遥控器电压回传传感器

这个不错,看起来很直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上没用到电机座上的彩色螺丝垫圈啊。

另买的?2.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帖子么?能不能给个链接参考下,我想直接改了!

不用折叠的话直接换ATG管扣就可以了吧 X宝上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K:
10000MAH电池?现在续航多少啊?

8000的电池全重3900g左右,遥控上设定3.68V报警回来,前后22分钟左右吧。
个人感觉一个起落能保证20分钟内电力充足就足够了,飞久了也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不错,看起来很直观

是啊,可以在遥控器上看到分片电压和总电压,还可以在遥控器上听到普通话的实时电压和电量低报警的语音播报哦,感觉还好。

楼主:
是另买的,这个螺丝一直口碑不好,确实容易拧滑,所以之前就多备了一些。
飞越 四轴、六轴飞控板备用螺丝TL2778-01
上面标的规格是 轴套螺丝  [2.4*6]

网友K:
引用 楼主:
8000的电池全重3900g左右,遥控上设定3.68V报警回来,前后22分钟左右吧。
个人感觉一个起落能保证20分钟 ...

看来关键还是小KV和大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来关键还是小KV和大桨啊!

适当的高KV小桨做到整机轻量化也是可以的,就是重量要控制得很好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1516&highlight=%D2%BB%BE%B5%B5%BD%B5%D7 貌似被删了

网友:
可以参考啦~

网友:
和我正相反,我只担心大力往C卡里塞的时候管子会不会受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另买的,这个螺丝一直口碑不好,确实容易拧滑,所以之前就多备了一些。
飞越 四轴、六轴飞控板备用螺 ...

我买了12.9的螺丝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