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电池的C数问题,谢谢

楼主(2014-09-10):
我有一个90028攀爬车,2个豹牌5000mah 40C 2S 7.4V的电池
现在又买了个CROSS-RC MC8 8X8卡车
老板给卡车配的电池4000mah 20C 2S 7.4V的电池,想问下高手们,豹牌的电池可以使用在mc8上面吗?对电路不是很懂!
电池是不是关键是V数要对,才不会烧坏设备,另外用5A充电,2种电池都适用吗?
谢谢了

网友:
容量和C数都比后者大,当然可以用,只要体积放得下,电源接口和电压、极性一致就可以。

网友:
烧不烧设备还得看马达、电调、电池的搭配。首先看马达的工作电流,然后选大于马达最大电流的电调,电池放电电流要大于或等于电调的电流。负载来源于马达,马达最大工作功率情况下,电调能负载电池放出的电流。攀爬我不太懂,以1/10平路车为例:竞赛级马达为3.5T,工作电流持续在100A-120A,所以电调要选择120A或者以上的,电池放电按 容量/1000*C计算,要达到马达最大功率,电池得放电持续120A,按5000mah计算,5000/1000*C=120,电池至少得25C,电池C数越高,放电性能越好,一般攀爬车用30-40C的电池差不多了,可以考虑大容量C数在35-40的就可以了。(如双天6800mah 35c).
另外电池能否支持5C充点,得看厂家是否表明可以5C充点。用哪种电池得看电调的工作电压以及马达的KV值。一般KV值越大,工作电压越低,因为无刷马达的转速=电压*KV值,但是马达都有一个转速上限,超过就会烧设备。一般锂单片标准电压为3.7V,称为1S,保存电压3.85-3.9V,充满电4.2V,一般玩车单片截止电压可以设置为3.4V,2S以此类推,充满电8.4V,截止电压6.8V,保存电压为7.7-7.8V,车用电池一般按1C充电即可,这里的C不同于电池放电C数,1C=容量/1000,例如7.4V 5000mah 30c的电池,只需要5000/1000=5A(毫安进安,进制是1000),不需要快充,因为就电池2节,大容量电玩攀爬至少半个小时以上。

网友:
电池要根据功率选,电池的最大电流是容量Xc数。
充电电流要看电池的设计。大多数接受5C,也是容量Xc数。

网友:
3楼讲的很详细了。简单一点就是:电压匹配的情况下,输出功率足够,带负载电流足够就行。C数大了对于设备来讲没有任何问题,对于电池来讲工艺要求高,也更娇贵一些。

楼主:
3楼好强大啊,对于我来说有点迷茫,感谢大家了,只要知道可以用就好了。
另外我用平衡充的5A输入电池充电没问题吧

网友:
5A充5000MAH的一点问题也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