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 x650pro 机架 虚位问题

楼主(2014-09-10):
其中一个机臂空位差2毫米 如果硬上螺丝 机臂是斜的 在飞行时如果感度给予高些就会明显抖动其他 机臂无晃动 并且长时间飞行 该机臂上的电机比其他电机略热

楼主:
我应该怎么办

网友:
找xa全换吧。

网友A:
手工修正,用工具刮几下可以吗?

网友B:
这架子以前不是飞的挺好么

网友:
不应该啊 这机架这么贵还出现这问题 飞越650貌似都没这事

网友C:
xa的机臂碳管有定位孔的,不可能斜的,除非是非原厂配件

网友:
AX的机架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修正,用工具刮几下可以吗?

我有想过  但是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xa的机臂碳管有定位孔的,不可能斜的,除非是非原厂配件

你买了多少xa的机架?对xa这么有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架子以前不是飞的挺好么

一直飞得挺好  车子怎么都可以开。但不想有隐患就要检查各个部件喽

网友(2015-01-22):
楼主用的多大的桨啊?

网友:
我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