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自组磷酸铁锂 4S 外场电包线路连接图

楼主(2014-09-10):
4片磷酸铁锂 电池,自组外场电源包,不会接线

求大神指点
需要买那些额外材料,自组电包

网友:
自组比较麻烦·不熟练要小心·材料不少,高温烙铁,焊锡丝,困电池胶布,剪刀,22号平衡头线·10或12号输出线,极耳之间塞绝缘物料纸皮之类,海绵垫,纤维胶布,热缩膜,风枪

网友:
根据充电器所需电压组合。

网友:
电路图就是4个电芯串在一起,每一根再引出一个平衡线。额外材料1楼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A:
连接图很简单,就是要组好不是很容易,就是串联正对负这样2端是单独的正负,中间有3个正负接在一起的,两端单独的正负引出12或14号硅胶线然后焊上XT60什么的头就是输出线,2端正负除了输出线还要引出20或22号的线,3个正负搭接的端分别再引出20或22号的线,5跟细线就是平衡头

网友:
跟4S锂电池接发一样

网友B:
买那种硬壳带接线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那种硬壳带接线柱的。

然后呢,这种需要什么材料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图很简单,就是要组好不是很容易,就是串联正对负这样2端是单独的正负,中间有3个正负接在一起的,两端 ...

这个对吗?

网友:
买这种:

这样组装

这种组合式两个一组并联再四组串联.

楼主:
学习了,这个带铜柱的安装简单,不用焊接,直接螺丝搞定

另外这样组装完成后,整体需要热缩皮包裹一下吧

网友:
这是哪个店的?价格如何?

网友:
看看学点东西!

网友:
看着很清爽啊,容量如何啊?

网友:
平衡头用4S的硅胶线平衡头就可以了,电源输出头用12A的硅胶线。电芯的焊接,转镍的话先刮掉氧化层上焊锡,然后焊连起来。挺好用的……

网友:
图片好有用,学习自组电池组。

网友:
学习了,怎么我看不到图呢?

网友:
请教楼主   两块并联需要什么保护的原件不? 万一一块过放怎么办?  你这个一块应该是50AH  3.2V的   要一百几啊?

网友C(2020-02-27):
学习了,可以自组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