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奇怪的事了!求救!

楼主(2014-09-10):
最近新装了一台六轴的机器,在没有上飞控前,想把各
电机
的旋转方向先定好。于是我用接收机和
电池
给每个电调通电,怪事出来了-只有电机按2秒左右的固定频率在d-d-d。接收机没有收到信号号(指示灯不亮)电机也没有动作。分别互换排除了接收机、电调‘电机的可能性。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才能解决呢?设备都是之前4四轴山拆下来的,好赢铂金30a,3508电机 飞梦2.4个、接受

网友A:
好赢铂金30a是没有电压输出到接收机的 接收机要另外供电

网友B:
接收机没有被供电,好硬铂金30A没有UBEC

楼主:
是这样呀,我回头试试!谢谢了!

网友C:
找个其他电调 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D:
嘀嘀嘀响就是没有油门信号的意思,楼上几位说的对,因为铂金没有供电输出功能。以后碰到此类问题要记得看说明书,故障提示音会写明白的~

网友E:
铂金30a是没有EBC的,要找办法供电5V

网友:
接收要单独供电啊

楼主:
楼上的几位,谢谢了。已经解决了。

网友F:
弄个BEC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