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跳动

楼主(2014-09-10):
请教个问题,我的z15
云台
用的是天地飞的控,发现云台有点跳动,开始以为是云台问题,返厂大疆说云台没有问题,在电脑上看调参软件,接收机的信号自己不停的变动,今天请教天地飞的技术,说要我看哈控的监视器,看信号有变化没有,我仔细的看了,没有发现控自己变动,按照天地飞的技术说那就是飞机或者接收机没有接地线的原因,这我就不懂了,有高手解答哈吗?谢谢

网友A:
你都说了接收机没有接地线,是这样么?

楼主:
我不知道接收机要接地线,什么地线

网友B:
我之前也有抖动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我有个视频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

楼主:
回复4楼,应该差不多,我的是间歇性的,一般小跳动没有,就是隔几秒上下或者左右动一下,好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