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控电平衡头四根线怎么接成2s平衡头三根线,不要那根线

楼主(2014-09-10):
(无正文)

网友:
不可以这样

网友:
连问题都不知所云。。。3S平衡头干啥要做成2S的?

网友:
3s控电平衡头四根线接成2s平衡头三根线,接是可以接的,但其中一个电芯充不上电。

网友:
剪掉多余的,只不过就只有一边防呆插口了 如果是拿来做2s平衡头的话

网友A:
3S的4平衡线改成2S的3平衡线,去掉边上的那一根,左边或者右边的都可以。留下三根,注意正负极及其它线的顺序就行了。很简单,easy.

网友:
干什么用?

网友:
黑色线拔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3S的4平衡线改成2S的3平衡线,去掉边上的那一根,左边或者右边的都可以。留下三根,注意正负极及其它 ...

很简单,一般3S是一黑三红,把最边上的那个红线用小改锥压一下金属弹簧片,抽出来就可以了。用电压表量一下,第一根红线的电压应该是3.85V左右(正常的锂电存储电压),第二根红线的电压应该是7.7V左右。但是你这么做我觉得意义不大,体积大,重量沉,有一个电芯永远充不上电。如果是其中有一个电芯坏掉了,不如把电池组的外包装打开,一般电池组顶端会有一个接线板,电芯的接头就焊在接线板上,把坏的电芯用烙铁焊下来就好了。

网友:
不明白楼主想干什么,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