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550这个级别,JR的飞机有哪些型号对应?

楼主(2014-09-10):
如题

网友A:
E6 500/550

网友B:
jr 没有500(别告诉我N年前绝种的super Voyager。。。)
最接近的550 是NEX6,600是NEX8

网友C:
大家都说E6就E6吧!

网友D:
e6分为E6-500和E6-550两种,后者是加长了尾管,传动轴和大桨,其它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D:
E6-500用的440桨,E6-550可以用520-550桨,斜盘用中型舵机,锁尾可以用中型或者标准舵机,两者中选E6-550,可以升级三旋翼,还有半包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