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数传的问题

楼主(2014-09-10):
数传接好后,飞机端,绿灯常亮,红灯闪烁。电脑端绿灯常亮,win7自动识别的电脑端。连接misson planner出现下面画面,然后就不动了。出现这个画面时,左侧状态栏倒是可以显示实时状态,晃动飞机有响应。看上去连接正常,但一会就显示连接失败,左侧状态栏也就失连了。失败原因是无接收?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求高手分析分析!谢谢先!

网友A:
根据图二描述看是丢包了,接受668个数据包但是没有查找到飞机的参数包所以判定为失联。再根据图一看你的信号强度只有31%,很有问题。建议:1、检查信号强度,重试;2、考虑数传供电问题;3、尝试清空飞控EEPROM以后重刷固件重新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图二描述看是丢包了,接受668个数据包但是没有查找到飞机的参数包所以判定为失联。再根据图一看你的信 ...

测了下数传接入电压5.1, 应该没问题。换了个天线方向,信号很强了,还是不行。

网友B:
两端固件版本要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了下数传接入电压5.1, 应该没问题。换了个天线方向,信号很强了,还是不行。

用数据线连接看看能不能看到所有参数?能的话说明飞控固件没问题,可能是数传固件问题。也有可能飞控的固件确实有问题,导致MAVLINK协议出错了。不管怎么样你得做好心理准备,肯定有块板子是要刷了。

网友C:
看看电脑端数传电压,按触不良电压偏低也掉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端固件版本要一样的

不必要,我实践了,1.6 1.7能正常连接

网友D:
首先是供电 下来检查板子 最后检查数传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数据线连接看看能不能看到所有参数?能的话说明飞控固件没问题,可能是数传固件问题。也有可能飞控的固 ...

USB直接连飞控是没任何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电脑端数传电压,按触不良电压偏低也掉包

这个不会吧,电脑显示硬件识别,而且正常使用。这里的调包,指的是那端调包?是飞控段不能接收?还是电脑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是供电 下来检查板子 最后检查数传固件

数传是198新买的。卖家说重来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数传是198新买的。卖家说重来没出现过问题。

我的也是198元买的一对,现在正在试,不接发射端,直接地面端点连接连不上,数字从28一直跳到0后就显示没有成功连接,不知道回事,头一次用数传,难道必须要发射、接收一起都上电吗?

网友:
鍚勪綅澶х锛屾垜閭d釜涔熸槸鏈夎繖鏍风殑闂锛屾垜usb鐩磋繛鐢佃剳涔熷嚭鐜拌繖涓棶棰橈紝璇烽棶鏈変汉鍑虹幇杩囪繖闂鍚楋紵

网友F:
各位大神,我那个也是有这样的问题,我usb直连电脑也出现这个问题,请问有人出现过这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198元买的一对,现在正在试,不接发射端,直接地面端点连接连不上,数字从28一直跳到0后就显示没 ...

应该是要两边都练好,都上电,遥控也打开。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198元买的一对,现在正在试,不接发射端,直接地面端点连接连不上,数字从28一直跳到0后就显示没 ...

没接飞控数传便这样,连接逾时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198元买的一对,现在正在试,不接发射端,直接地面端点连接连不上,数字从28一直跳到0后就显示没 ...

你也太搞笑了吧,发射机没信号发出,接收机从那里去接收信号呀?
接收机没找到信号,当然提示你连接不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会吧,电脑显示硬件识别,而且正常使用。这里的调包,指的是那端调包?是飞控段不能接收?还是电脑 ...

我试过在飞场,笔记本接数传调机,距离机子约3米远,连接绿灯长亮,也连不上,把机子拉近距离才能连接,回家再用笔记本试试也这样,数传距窝不可能那么短吧,但把数传接到台机又能连上,於是用电压表测笔记本usb端口电压,只有4.6v台机4.9v,就这样,另一个数传就没连不上间题,质量参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各位大神,我那个也是有这样的问题,我usb直连电脑也出现这个问题,请问有人出现过这问题吗?

试试能不能更新固件,不能的话,你也许要刷bootloader了
也可先量12c端口电压,看看是不是3.3v 若是4.xv,也连不上,3.3稳压挂掉了,论坛个案不小,去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也太搞笑了吧,发射机没信号发出,接收机从那里去接收信号呀?
接收机没找到信号,当然提示你连接不上 ...

头一次用数传,确实见笑了,另外问问泡泡你的第一课3DR数传的连接里数传是用的Y线也就算说数传5V和(OSD)的5V都是从APM取电,可是你MINIMOSD使用的那课里确说OSD要从电调取5V电,难道是OSD的不同吗,MINIMOSD(简装版本)只能从电调取电,不能从APM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要两边都练好,都上电,遥控也打开。我是这样做的。

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接飞控数传便这样,连接逾时

多谢指点,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在飞场,笔记本接数传调机,距离机子约3米远,连接绿灯长亮,也连不上,把机子拉近距离才能连接,回家再 ...

那你那个没问题的数传哪家买的?给个链接吧,要不关键词也行。我决定退了这个,重买个试试。

网友:
掌柜是个机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能不能更新固件,不能的话,你也许要刷bootloader了
也可先量12c端口电压,看看是不是3.3v 若是4.xv, ...

好的,谢谢我再去找找问题所在!

网友:
这么夸张?我买的139一套的都没问题呢。现在调机拿数传方便多了。不用一根线拴着。

网友H:
不知道楼主接osd没有,如果接了,先把osd去掉看看,如果好用就是osd的问题,我以前烧过一个osd就是这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楼主接osd没有,如果接了,先把osd去掉看看,如果好用就是osd的问题,我以前烧过一个osd就是这现象

接的,而且osd正常显示。去掉osd也试过了,同样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的,而且osd正常显示。去掉osd也试过了,同样错误

数传借口选的是57600吗?

网友:
win7的tts装了吗?我一次在ghost版win7上无法连接但到正版win8上就好连了,后来发现ghost精简了文字转语音功能,mp就会报错,也是连接几秒就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