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个550机求推荐

楼主(2014-09-10):
最近手头剩下X3  X7,X7过了新鲜劲儿,开始觉得麻烦,两块5200,飞3分半,拆装电池实在太累。X3太小,手感确实离大机有差距,不利于统一手感***提高。开始后悔已出掉的亚拓550。于是准备再整一台550作为主力练习机用,狗550 X5 550L 5.5 JR GOBLIN    哇!!!!选择太多了!如何是好啊!电装也请建议一下啊,觉得蝎子太费电(本人飞的其实不暴力),希望用高压舵机,希望兼容5000 5200的电池!先谢大神些!!!

网友A:
x5就兼容5200的电池啦,我的x5用5000mah电池悬停能飞15分钟左右,套机的电装感觉就够了

网友:
这个要求个人觉得亚拓550L套机比较适合你的要求,本人是新手共同交流

网友B:
着急就入550L,不急就等X5 II~

网友:
狗不理50O

网友:
x5吧 感觉kds5.5炸机必坏侧板 原因你懂得。。。

网友:
真有钱啊。

网友C:
狗不理570不错,外观骚,也可以6s飞。鸭子550L嘛勉强可以,就是不习惯那dfc的旋翼头,kds的5.5略重,3d大概三分钟左右,x5机身结构老,那电池位置,爱不起来。logo550sx还是重,仅供参考。

网友B:
JR e6 550感觉还是蛮轻的。有技术的话还是不错的,不过套机的舵机是中型舵机,锁尾舵机可以换成标准舵机,想高压的话就买空机自己陪电装。还有三旋翼头升级哟!就是部分配件有点贵

网友:
我只有 x5  新款550L也不错,但是dfc无爱

网友:
引用 网友A:
x5就兼容5200的电池啦,我的x5用5000mah电池悬停能飞15分钟左右,套机的电装感觉就够了

请教大神 x5 如何 用5000电池 悬停 15分钟?

本人 原厂电机,16t齿轮 铂金v3  求大神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x5就兼容5200的电池啦,我的x5用5000mah电池悬停能飞15分钟左右,套机的电装感觉就够了

小弟有个 电直高级群,希望大神可以前来交流:711468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x5就兼容5200的电池啦,我的x5用5000mah电池悬停能飞15分钟左右,套机的电装感觉就够了

大神可以来群分享下经验不? 711468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x5就兼容5200的电池啦,我的x5用5000mah电池悬停能飞15分钟左右,套机的电装感觉就够了

小弟有个高级群希望大神可以来群交流交流   71146八零八

网友:
来帖不回复楼主不地道

本人飞x5路过。X5电池选择很牛,3300-5200mah 6s 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着急就入550L,不急就等X5 II~

X5 II什么时候出啊?要是X5电池改肚皮下就果断X5了,也不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狗不理570不错,外观骚,也可以6s飞。鸭子550L嘛勉强可以,就是不习惯那dfc的旋翼头,kds的5.5略重,3d大概 ...

570感觉6S不够劲儿啊,还是想飞轻的啊!TUO总

楼主:
为啥要哈哈啊……感觉很坑一样……

网友D:
狗550 X5 550L 5.5 JR GOBLIN个人点评,
狗550,昨天的机皇,今日的鸡肋。卖名气的成分多一点。优点就是一个人字齿轮,缺点随处可见。
x5 性能最好,重量最轻,桨比550小30mm,气势上要输于550,不能炸,炸鸡基本上考虑购买新机身。
550L,小700成熟结构。。。。n多亮点,是目前为止最好的550。缺点,久经唾骂的DFC结构,尾管长度异常,大桨面与尾桨面干涉,厂家已经意识到了,尾桨配的要小于正常尾桨。这是硬伤。
5.5 远离KDS,不争气的厂家。不信你就试试。
JR 没飞过,
GOBLIN 没毛病,飞行姿态会比较晕。
建议从x5和550L中选择一款,x5比较快,550L比较笨。很难取舍,2台我每次都飞。

网友B:
其实还有个X6

网友B:
引用 楼主:
X5 II什么时候出啊?要是X5电池改肚皮下就果断X5了,也不纠结了

也许就在你出手之后~

网友:
E6 550比较好,装机省心,结构简单,套机十分划算,相当于机身白送,官网E6 550才4800元,陀螺仪是所有陀螺仪中手感最平均的,适合大多数人的需求,最大的好处是能兼顾F3C和F3D的手感。整机的缺点是只要不是易损件都比较贵,不过最容易坏的侧板可以用冰人的改装件,很划算。陀螺仪兼容性不好,配JR的贵的离谱的舵机才能发挥最佳性能,不能用窄频舵机。但是JR的机真是好调极了,但是做工上来说,虽是是精良,不过尾巴还是要看人品,我的那台就是感觉尾推滑套有稍稍干涉,还升级了双推,还有有些干涉,不过飞起来鸟问题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公差小的缘故,亚拓的到时很滑,我的450L尾推都感觉不到阻力。但是飞起来像皮带机一样安静,不过最大的优点是按照说明书上对控进行设置后就能飞,我飞机不通电,直接根据说明书设控,完了之后飞机通电量下螺距,跟说明书误差不超过百分之十,这才是我认为最牛逼的,一句话按照说明书好好安装的话,绝对是艺术品,我在安装JR E6的时候感觉享受极了,不过原厂说明书有几个错误,我向JR的售后反应过了,不知道现在的说明书补充修正页更新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狗550 X5 550L 5.5 JR GOBLIN个人点评,
狗550,昨天的机皇,今日的鸡肋。卖名气的成分多一点。优点就是一 ...

550L大桨干扰这么怎么解决?有什么比较完美的办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要哈哈啊……感觉很坑一样……

习惯打哈哈啦,这样显的心情好些。

网友:
现在亚拓的550L不是挺好的嘛

楼主:
好在哪儿啊?

网友:
应该在LOGO550SX,YT550L,狗不理570里挑一个
个人首选推荐550SX,备选570

网友:
感觉亚拓550L就可以劲爆3D,炸鸡配件也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