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池放到3.8v时候的放电量。

楼主(2014-09-11):
电池放电到每片3.8V   ,放电量占总量的百分之多少?

网友:
大约为60%左右。

网友:
还剩三分之一左右。

网友:
应该放了大半多了吧

网友:
千差万别。过得去的RC类LiPo到3.8V/cell大概放出一半左右;消费类电芯大概只放出1/3。

网友:
这个恐怕得有专业仪器才知道吧

网友:
貌似3.8是最平缓的一段,40-60%都有可能

网友:
好电池应该在60%的样子

网友A:
到我的 这个帖子 里面随便找一条1C曲线看看吧,一目了然。

网友B(2023-01-14):
引用 网友A:
到我的 这个帖子 里面随便找一条1C曲线看看吧,一目了然。

正想学习一下,你的这个帖子还能看到吗?打不开了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想学习一下,你的这个帖子还能看到吗?打不开了好像

没想到快10年了正确的回答仍旧没有放弃。蝎子尾说得对,千差万别。我之前做了几款电池的测试368伏时的剩余容量不是绝对的。我感觉暴力的电池3.82伏时剩余容量50%左右,不暴力的电池3.82伏时剩余容量高于50%。也就是说相对暴力电池的容量存储与高电压区间,不算暴力的电池容量储存于低电压区间。所以这也解释得通不同放电性能的电池放电平台有高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