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款1806电机谁用过了,对比下2款的数据

楼主(2014-09-11):
我看拉力比银燕的高,银燕的重量18克,最大拉力460G,MC的重量20克,最大拉力521G,那看起来明显是MC力效高呀,不知道平衡怎么样啊

先看看银燕1806电机的参数表
实用6040浆的最大拉力是460克,效率是3.7G/W,   也就是说用6030浆的拉力还不到460克

在看看MC1806电机参数
实用6020浆的最大拉力是521克,效率是6.2G/W,也就是用6030浆的拉力要超过521克

这么看起来这个MC电机的效率要明显比银燕的高啊,有模友用过吗,谈谈体会吧,谢谢了

网友A:
这种说法不对,两种电机效率对比,必须是在同等电压,相同负载下比较,螺旋桨就是负载。在这里,一种是6*4的桨,一种是6*2的桨,螺距相差一倍,不具备可比性。
就螺旋桨而言,螺距越小,静拉力越大,但是桨速会越低,

网友:
峰值力效如果真有6点多,就真的不错,楼主可以买2个自己实测,用自己测试的真实数据对比一下就清楚了!按道理,这两颗电机不会有这么大的差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说法不对,两种电机效率对比,必须是在同等电压,相同负载下比较,螺旋桨就是负载。在这里,一种是6*4 ...

对的,要在完全相同环境下测试才能对比。

网友B:
还是买emax的吧 mc的动平衡做得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说法不对,两种电机效率对比,必须是在同等电压,相同负载下比较,螺旋桨就是负载。在这里,一种是6*4 ...

螺距越小,静拉力越大,这话没明白,一般不是螺距大,拉力大吗

楼主:
电压都是相同的,只是螺距不同

楼主:
看表里用5030测试的数据,还是mc拉力高呀,力效也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买emax的吧 mc的动平衡做得不是很好

你用过mc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螺距越小,静拉力越大,这话没明白,一般不是螺距大,拉力大吗

SORRY,这句话说的也不对,否则,螺距为零的话岂不是拉力最大? 直升机板块有人做过实验,螺旋桨倾角为9°时,效率最高。
“螺距越小,静拉力越大”这句话只适用在90°偏角到9°偏角之间。在这里可以这样解释:拿5*3的桨,和5*5的桨比较,使用吹称法测试,同等转速下,肯定是5*3的的桨推力大些。为什么5*5的桨推力小,因为其滑失比更大一些。

网友:
朋友用过 真心不怎么 后来我们都换cobra的2204了.......

楼主:
cabra 2204比银燕1806和飓风2206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这句话说的也不对,否则,螺距为零的话岂不是拉力最大? 直升机板块有人做过实验,螺旋桨倾角为9 ...

如果5050比5030拉力小,那为啥有人用5050呢,有啥存在的必要呢

网友:
全部买下就是!不差这三百块

网友:
银燕用户撸过

网友(2019-01-23):
引用 楼主:
如果5050比5030拉力小,那为啥有人用5050呢,有啥存在的必要呢

5030转一圈飞的距离比5050转一圈的距离小。
所以飞起来以后在一定的速度下5050比5030的拉力大。在足够的电机功率下,简单讲5050可以比5030飞更快

网友:
没有用过这款电机,不好意思帮不到你。
如果只是平常飞,建议用效率高一些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