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漂移乐迪RC3S和富斯GT3C应该选择哪个

楼主(2014-09-11):
前不久被飞机砍了,不敢动飞机了,转来玩漂移,求大神推荐。

不好意思,下边哪个打错了,防止引起误会特来重发

楼主:
我怎么感觉他不如乐迪呢

网友A:
总的来说,用GT3的人要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的来说,用GT3的人要多些

我知道啊,但没必要随大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啊,但没必要随大流

不是随大流的问题,有些东西是不能看表面的。不是说功能越多,越花哨的就一定越好。控性能稳不稳定才是王道。控的距离,容不容易失控才是重点。毕竟买的人多是有道理的,这个不像买衣服鞋子,就我知道的。GT3出来的时间不短了。乐迪出来没多久。GT3用的人多,出了问题好解决点,再说GT3有人用来玩汽油车,如果你想要稳定,易用的建议GT3,尝新选乐迪也不是不可以。可能带有小白鼠的味道。毕竟这个控用的人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随大流的问题,有些东西是不能看表面的。不是说功能越多,越花哨的就一定越好。控性能稳不稳定才是 ...

谢谢你的热心解答。车要调的东西是不是很多,让英文稿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解答。车要调的东西是不是很多,让英文稿怕了

漂移的话,舵机的买个过的去的,因为控的反应速度一般。至于车架的调整,一般按照说明书上建议的设定就行了,高玩除的外。当然书上还是还是有些东西没有提到这个可以到RCFANS上去看看。其次就是技术,这个得经过长时间的练习才行。漂移其实不是挺烧钱的,如果不是金属控的话便宜的多。基本不怎么坏,坏也不会太烧钱。当然如果把电调,电机烧了除外

网友(2014-10-20):
引用 网友A:
漂移的话,舵机的买个过的去的,因为控的反应速度一般。至于车架的调整,一般按照说明书上建议的设定就行 ...

同意楼上的 漂移真的是需要多练 要不是漂不出来的!多练!!一定要多练!!!网上有很多视频的!教的比较全的是一个叫小睿的!很好的!是漂移初学者的福音!

网友B:
建议天地飞X4枪控,功能强大、手感可调、做工比那两款都好上一大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天地飞X4枪控,功能强大、手感可调、做工比那两款都好上一大截~~~~~~~~

天地灰也有枪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天地飞X4枪控,功能强大、手感可调、做工比那两款都好上一大截~~~~~~~~

我也在用X4,做工和手感都很好,功能太多了,关键可以用所有的2.4G天地飞接收机,这个我保有量太多了

网友C:
都不好。。。1000+控我们就不说了。。看这个价位,我推荐你用雷虎2.4G 或者TF40 ,比较好。。。谁用谁知道。。不是FS GT3C 3B 等。。。能比的。。怎么说呢。。性能(我是说性能,不是功能)不比4PLS差。。。其实不好意思说,比4PLS好,好歹给点面子。。。我用过京商控,GT3B 3C,TF40  雷虎控,4PLS,M11X,总结了一下。。。雷虎控和TF40,最实际。。。其他不敢乱说。。。 京商控 垃圾中的垃圾,GT3B 3C 距离挺远,反应速度很慢,我完全无法接受。4PLS 和GT3C差不多,好那么一点点。。。M11X还行,但是价格你无法接受。。。

网友:
乐迪没用过,富斯遥控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怎么感觉他不如乐迪呢

觉得乐迪好是吧!要不要把我的乐迪给你看看?看完后我相信你以后不会买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不好。。。1000+控我们就不说了。。看这个价位,我推荐你用雷虎2.4G 或者TF40 ,比较好。。。谁用谁知道 ...

今天我用雷虎2.4G  玩油动雷虎MINI  50米失控撞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我用雷虎2.4G  玩油动雷虎MINI  50米失控撞车~~~~~

你的失控保护呢?是舵机问题吧?要么接受电压不够 。。。失控原因很多的

网友:
有区别吗?

楼主:
貌似有吧

网友(2015-01-18):
哈哈,我用飞机控,玩的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