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的F4U

楼主(2014-09-11):
想飞过FMS的F4U的模友,请问F4U的马达该如何安装啊?怎么才能抵消哪个反扭啊?我已经损失两对桨了,现在还剩下一个桨,不敢飞了,飞机一起飞就一个往左边哥倒栽葱,我在左边上马达螺丝的地方装了一个垫片,还是不行,请问该怎么办啊?

网友:
这事你应该问老苦阿

网友:
好像不是电机安装的问题吧?

网友A:
估计是油门推太快,升降拉太快。
我用的二战机起飞方法是慢推油门,带右舵,保持直线滑跑,等速度上来后尾轮离地,这时就可以推大油门拉杆起飞。过早推油门,飞机会往左滑跑,速度没起来就推油门或者拉杆,飞机会立刻向左向下翻滚

网友B:
你这款是翼展80cm的FMS那款吧?

网友C:
就按照说明书的去安装就可以了啊  我的好飞的很 从没遇到你这种情况

网友D:
怀疑副翼反了。或是其他舵面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油门推太快,升降拉太快。
我用的二战机起飞方法是慢推油门,带右舵,保持直线滑跑,等速度上来后尾 ...

起飞的时候是后轮离地,滑跑一段距离后飞机全部离地都很好,一米多高的时候就往左边倒栽葱了,我把飞机整个垂直拿手上,加油门,飞机一直往右边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按照说明书的去安装就可以了啊  我的好飞的很 从没遇到你这种情况

我是按照说明书上装的啊,说明书是英文的,我是按照图片转的,我没有装襟翼,我用胶水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款是翼展80cm的FMS那款吧?

翼展1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怀疑副翼反了。或是其他舵面反了.....

这样的低级错误还是不会犯的,如果这点都搞错了,那真的可以不用玩了,回家洗洗睡了

网友B:
楼主说一下配置吧,看看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一下配置吧,看看有什么问题。

2814的KV750的马达,四叶桨,80A电调,4S2200的电池,银燕舵机4个,无装襟翼,天8控

网友:
是不是反扭大了。。电机应该是右下拉,从机尾往机头看,右下。。

网友E:
试试重心略往前移,并且加速到更高的速度再拉起,拉起角度别太快。

网友F:
二战像真机 起飞是要技术的,除非拉力特别大,一般来说都要缓慢加油,用方向舵修正方向,机尾离地后再继续推油滑跑一段距离,到起飞速度 一般来说不用拉升降自己就起了。这样的起飞姿态优美,就是需要很长的滑跑距离。

网友B:
引用 楼主:
2814的KV750的马达,四叶桨,80A电调,4S2200的电池,银燕舵机4个,无装襟翼,天8控

我觉得你这个飞机配置应该与运动P51一致,运动p51有两个配置,一种是高速版3648KV770电机配4s电池,另一种是低速版3536KV750电机(相当于你的2814电机)配3S电池,老苦在帖子中说过高速版可以用3S电,但低速版不能用4S电(就是你的配置),所以你要么把电机换成3648电机(相当于P51高速版),要么把电池换成3S(相当于P51低速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这个飞机配置应该与运动P51一致,运动p51有两个配置,一种是高速版3648KV770电机配4s电池,另一 ...

谢谢,如果用3S的电池,我担心飞机本来就重,怕续航太差,我一块3S2200的电池,拿手上试只能用一分多钟就不行了,起飞一圈就的降落,这个飞机该死的起落架有时开,有时半个不开,还有哪个夜航灯也是个耗电的家伙,3S的电肯定不行,现在我把起落架和灯都没接电,哎,这个飞机让我欢喜让我忧,买回来没飞起来,桨都花了一百多块了,想问一下,用一对1047的正反桨,装在子 dan头上,可不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战像真机 起飞是要技术的,除非拉力特别大,一般来说都要缓慢加油,用方向舵修正方向,机尾离地后再继续 ...

我这个飞机是您说的这个意思起飞的,可就是飞机起飞到一米多高的时候,飞机突然往左边一个倒栽葱,买回来试飞了四次,每次都是这个问题,现在还剩下一个桨,都不敢飞了,这桨35块一个,这个要是断了就没的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重心略往前移,并且加速到更高的速度再拉起,拉起角度别太快。

重心4S的电池放在机头往前一点,刚刚好,这个不用拉升降就飞起来了,请问,飞机飞起来了是不是应该加大油门啊,我飞机起飞了,油门还是保持起飞时的状态,就像飞3D机的那种感觉

网友:
一般离地不高就开始往左倒栽葱的都是由于起飞速度不够

网友G:
引用 楼主:
重心4S的电池放在机头往前一点,刚刚好,这个不用拉升降就飞起来了,请问,飞机飞起来了是不是应该加大油 ...

呃。。。。。。。。兄弟难道玩减推力起飞? 起飞油门不是推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呃。。。。。。。。兄弟难道玩减推力起飞? 起飞油门不是推满的?

也不是减推力起飞,我的意思是油门推到飞机能自然飞起来后就没有动油门,等飞机飞起来后在观察飞机是否加减油门这样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也不是减推力起飞,我的意思是油门推到飞机能自然飞起来后就没有动油门,等飞机飞起来后在观察飞机是否加 ...

一般来说,起飞阶段,特别是离地后爬升段,最好还是有多大推力用多大推力,飞机离地以后的加速阶段,对风切变最为敏感,对于推力不足的飞机,有时候还需要离地后先推平,加速一段然后再带杆爬升。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重心4S的电池放在机头往前一点,刚刚好,这个不用拉升降就飞起来了,请问,飞机飞起来了是不是应该加大油 ...

你的情况,不用拉升降就飞起来了,离地仅一米就载了,还是说明速度不够拉力不够重心不对,离地是离地了,但离地后迎角还在加大,所以飞机很快就失速。

重心略往前移,到不拉升降正好不会飞起来,拉一点就飞起来的状态,然后保持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用3S的电池,我担心飞机本来就重,怕续航太差,我一块3S2200的电池,拿手上试只能用一分多钟就 ...

我见过有把三个桨(每个桨夹角60度)装在一起的,但应该都是正桨,不应该正反桨一起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来说,起飞阶段,特别是离地后爬升段,最好还是有多大推力用多大推力,飞机离地以后的加速阶段,对风 ...

今天我换了一个马达,换成770KV的马达,最后一根桨,滑跑到升空一直蛮好,可就是升到一米多高的时候突然往右边翻滚,我打副翼修正,一点反映都没有,掉下来摔断桨,只好拧着飞机回家
  这样说太麻烦了,等我把桨买回来后,我录个视频,往大家帮我解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情况,不用拉升降就飞起来了,离地仅一米就载了,还是说明速度不够拉力不够重心不对,离地是离地了, ...

今天换了马达  换了一个770KV的,滑跑起飞都蛮好,又是到空中一米多高就下来了,最后一根桨摔坏了,等桨到了,我拍个视频,这样大家知道该怎么帮我,不然还以为我故意说了好玩的

   只有这个飞机让我欢喜让我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我换了一个马达,换成770KV的马达,最后一根桨,滑跑到升空一直蛮好,可就是升到一米多高的时候突然 ...

的确有点惨。。。。。。。的确应该入猫总建议的,先确认一下重心对不对。一般来说,平直翼的机型,重心在机翼的最厚点或者再略前一点点。不会大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4S的电池放在机头往前一点,刚刚好,这个不用拉升降就飞起来了,请问,飞机飞起来了是不是应该加大油 ...

我1.4米的也才用4s2600的电池,可以飞4分钟,2200不可能才飞1分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来说,起飞阶段,特别是离地后爬升段,最好还是有多大推力用多大推力,飞机离地以后的加速阶段,对风 ...

起来以后继续匀速推油是对的!!!

楼主教你一个好办法你把油门曲线调到+30%,效果会更好一些。。或者换4s电池也会消除很多反扭。。总之动力不足反扭就更明显。。

网友:
反扭的影响,速度越高影响越小,失速的临界点上反扭就是推翻飞机的最终力量。

要避免失速,要么加大油门,要么压制爬升角度。

网友:
這機就是這樣的,反扭奇大,就因為槳大之故。這飛機起飛時最重要的是垂尾的方向舵,當後輪離地時,一不做二不休的把方向舵向右打到底,這是抗反扭的最重要的動作,在這個過程,升降千萬不要急著拉,當反扭力大於升力時,飛機就會向左轉,這時你再硬拉離地時,飛機就會向左橫滾,肯定會摔得四三腳朝天,所以,千萬不要急拉,當向前的力大於力的時候,就慢慢拉起,飛機會很漂亮的騰空而起。

网友:
這機我飛過優雷特的1200,FMS 的800 1100(F2G).1400,1700,全都在服役中。

网友:
飞了两天这机子,还可以,建议你用3s多飞飞,起飞后确实有左坡度,那是速度小反扭大,右打一下杆,明白吧

网友:
感觉十有八九电机角度的问题~   改成左拉3°角试试~~~~

网友:
本人也有一架F2G海盗。起飞和降落的姿态很优美。起飞带着升舵给油,在这个过程中给油要匀速渐进,并用方向舵修正起飞路线,带尾轮离地后稍微给油飞机就会平尾的升空!
我有视频可以看看!下拉和右拉角度飞机出厂的时候电机座是固定好了的,不需要修正。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也不是减推力起飞,我的意思是油门推到飞机能自然飞起来后就没有动油门,等飞机飞起来后在观察飞机是否加 ...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分析,应该是飞机离地爬升阶段失速,在反扭力的作用下左旋掉落,纠正的方法是飞机离地时升降舵不能够拉得太大,避免迎角过大,离地的瞬间要加大油门提高速度,适当打右舵修正。

网友:
我断了近30根将才把它飞上去。
要把调电机的右拉角和下拉角(垫垫圈吧)如图.

即使 这样起飞还是很偏左,要用副翼右偏矫正一下。

2212 KV1400  8060桨, 此飞机好飞,速度非常快。

网友I:
这么小的翼展用8寸浆,反扭是很大的,你不炸鸡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么小的翼展用8寸浆,反扭是很大的,你不炸鸡才怪

翼展 700 的 Blood Wonder  用 9050桨一样飞,没感觉到反扭。当然可能更KV有关,  Blood Wonder 是  KV1100, 可能 KV1400 反扭大些。( 转速高,反扭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8357

网友:
虽然说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路过  帮顶

楼主(2014-10-14):
引用 网友I:
这么小的翼展用8寸浆,反扭是很大的,你不炸鸡才怪

兄弟,用的原装桨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分析,应该是飞机离地爬升阶段失速,在反扭力的作用下左旋掉落,纠正的方法是飞机离地时 ...

飞机上天全油门,一减油就螺旋失速更本救不了机,已经失望彻底了

网友:
不想再討論這個爛問題,前面高手都已經說了那麼清楚,聽不進就是聽不進,不想再對牛彈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