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安装调试中,分电板烧毁故障分析 !

楼主(2014-09-11):
配置 : 电机 4110

电调: 好赢铂金 30A

飞控 :APM 2.8

遥控 :华科尔 D10

由于电调无BEC, 因此从飞控商家够得配套分电板+BEC

故障描述如下,布线连接大致位置后,单个电机电调线路接RX1002接收机APM 后,初次上电矫正油门行程,4个电机和电调都正确运行,一切正常,同时调整好4个电机的转向 !

到这一步,一切正常 ~! 由于布线和位置基本确定,因此没有再做其他的变动,只是将电机与电调的链接线接头重新用胶布密封。

最后将4个电调的信号线全部链接到APM主控的输出端 1,2,4,5 路,输入端接了RX1002的3路,APM 的6P接头接了分电板6P( 单独测试电机时也是如此接线)

一上电,分电板电源输入部分上部冒出火花,电流很大的烧毁,将下列图按照APM商家要求发过去以后,也未马上找到问题所在 ! 特来坛子求教 !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烧毁之前和之后电路连接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烧毁之前和之后电路连接完全一样?

强电部分,电机到电调,电调到分电板,分电板到电池 完全一样 !

APm商家看了烧毁图片后,认为是强电部分烧毁!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电部分,电机到电调,电调到分电板,分电板到电池 完全一样 !

APm商家看了烧毁图片后,认为是强电 ...

那就换一个分电板试试。不过我个人并不推荐这种一体化的,还是比较倾向于单独的电源模块。还有一定记得每个模块单独用万用表测试完毕以后再联调。

网友:
疑似有短路

网友:
是否接触到了碳板 短路?

网友B:
好像和碳板间没做隔离

网友:
碳板导电短路了吧

网友:
短路了,碳板导电

楼主:
各位楼上的,碳板原来会导电短路??? 汗,新手小白丁,各位见笑了,

分电板是直接放到碳板上了,开始测试单电机时,没有压紧,后用螺丝压紧 !

哭死了! 难道真是短路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和碳板间没做隔离

确实没有隔离 !

网友C:
分电板反面若有铜箔,接触碳板开孔位便是短路了,也许分电板自身短路,首试调电机有接分电板没?
貌似电路没烧,烧了个电容,自己动手换个也行

网友:
基本不用分电板,用线连接更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电板反面若有铜箔,接触碳板开孔位便是短路了,也许分电板自身短路,首试调电机有接分电板没?
貌似电路没烧 ...

首调试也用了分电板,基本就是图上的样子,只是那时分电板没哟压紧到碳板上,有缝隙隔离,调试好后,压紧了螺丝,应该是这个时候短路的 !

网友D:
4个电调的信号线全部链接到APM主控的输出端 1,2,3,4 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4个电调的信号线全部链接到APM主控的输出端 1,2,3,4 路的

多谢指点,APM的输入端,链接遥控接收机RX1002如何接线,还是不太明白,请指点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楼上的,碳板原来会导电短路??? 汗,新手小白丁,各位见笑了,

分电板是直接放到碳板上了,开始 ...

其实碳板表面是不导电的,我刚去试了下,楼主可以拿万用表测下,但如果是切开的口子,碰到里面的碳纤维的话,就是导电的,不知楼主是不是装到什么开口上面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APM的输入端,链接遥控接收机RX1002如何接线,还是不太明白,请指点下!

APM的输入端1,2,3,4,5分别接RX1002的AILE,ELEV,THRO,RUDD,GEAR

网友:
感觉像是短路~楼主有涂胶吗

网友:
碳板是导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的输入端1,2,3,4,5分别接RX1002的AILE,ELEV,THRO,RUDD,GEAR

非常感谢 !

网友:
碳板导电的

网友:
这些电子设备呀,一定要套热缩管,最差也要在底面贴泡棉胶,尤其是分电板。套上热缩管也许看上去不重要,但是万一在安装阶段有异物掉进去,就有可能产生短路隐患。如果炸鸡了也有可能因为撞坏零件脱落之类的情况导致接触性短路,套了热缩管会有效降低这些事情发生的可能。一点建议。

网友E:
不要使用分线板
H4 680很不适用
因为内部空间小、纯碳纤维导电
绝缘处理不好马上短路
小事就你这样、大事就不是这样了
有可能电池都废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1811
我的线路安装焊接在这里有
没有分线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使用分线板
H4 680很不适用
因为内部空间小、纯碳纤维导电

太感谢了,认真学习中。。。

网友:
碳板是导电的亲...

网友:
用的一样的机架,,也用了分电板(小一奌的帶双BEC那种),, 用裝四枚AA电池的小盒子裝着,, 不怕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电板反面若有铜箔,接触碳板开孔位便是短路了,也许分电板自身短路,首试调电机有接分电板没?
貌似电路没烧 ...

哈哈,上将名不虚传,果然是只烧了一个胆电容,下午换了一个胆电容,OK了,板子正常工作!

灰常感谢 !

网友:
这种板是劣质产品 完全不合格 我用过一段时间 就弃用了 现在直接把线头焊接在一起 温度够高 锡全部进入导线 通流绝对没问题 分线板太不安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楼上的,碳板原来会导电短路??? 汗,新手小白丁,各位见笑了,

分电板是直接放到碳板上了,开始 ...

我也遇到过,不过我那个只是个分电板 ,后来弃了不用了

网友(2014-12-11):
交学费了

网友:
经验都是这样来的,记住调试不要上桨

网友:
分电板质量不行吗  短路了

网友:
我想提醒一下,用线最好还是有点颜色习惯,红色正极,黑色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