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教训 MOBIUS 808#16二代 烧了

楼主(2014-09-11):
血的教训啊, MOBIUS 808#16二代 装机的时候接错线烧了,还没上过天呢。。。。。

各位帮忙看看,什么地方可以修这个机器啊。。。

网友:
慰问一下

楼主:
唉,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什么线给接错了?

网友:
发回卖家返厂修吧……接线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啊

网友:
貌似是电源管理烧了.知道型号直接吹上应该就行了

网友:
同情!我前段时间也是误接烧了鹰眼。

网友:
敢问是怎么烧的,我刚入手了一个,这机电源该怎么接,各位大神帮忙解一下

网友:
接错了供电?

网友:
反接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烧了

网友:
我的也烧了 镜头还摔坏了,换个镜头要180 维修又要好多,干脆不修了,直接买了个山狗3  mobius是我见过最不耐摔的摄像机了

网友:
这都能烧。。。

网友:
慰问慰问

网友:
LZ是怎么坏的

网友:
再买 那个再坏了还可以凑

网友A(2014-10-14):
我的也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