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伞翼模型飞机

楼主(2014-09-11):
为杭州制造设计了-架普及模型(用他们现成的动力系统)

网友:
室内飞飞不错

网友A:
简单实用,可惜不能遥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实用,可惜不能遥控

上超小型遥控设备就能遥控,当然电源也要换成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超小型遥控设备就能遥控,当然电源也要换成锂电。

是的。室内可以,抗風性能太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室内可以,抗風性能太差。

我在想,在机身上栓一根长线,系上一个万向节,就可以手拉着做环绕飞行了,你觉得可行不楼主,你先试试,我准备仿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在机身上栓一根长线,系上一个万向节,就可以手拉着做环绕飞行了,你觉得可行不楼主,你先试试, ...

可能不行,线在机身上一但受力,会破坏飞机的自身平衡。如果做成线操纵就得改设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不行,线在机身上一但受力,会破坏飞机的自身平衡。如果做成线操纵就得改设计了。

既然不能遥控,又不能牵引,飞远了不是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不能遥控,又不能牵引,飞远了不是就没了,

自由飞就这样,所以普及级要把规则定好了.
另外再高级一点儿,就得考虑迫降了.

楼主:
昨天下午有一阵沒雨,动力试飞了一下,原产品沒有考虑调整拉(推)力线,调整比较麻烦,用小棍,纸片等垫.
飞机只有9克重,飞得很轻巧,盘旋半径较小.因有点小风最后落到了人家的晾台上,等雨停了,拍个视频再
与大家分享.

我想改进一下,厂家把动力系统电机的拉(推)力线,上下左右都做成0度.我把机翼上的插接做成可转动的,
这样调整就方便多了,只要调整机身轴线和伞翼弦线的夾角就可了,飞时无需动于术.

网友:
期待视频上传

楼主:
今天下午天沒下雨,飞了一下,推(拉)力线太敏感了,原因是蒙膜太紧,横侧安定性太差,
我又重新用买莱的塑料袋蒙一下膜,不很平整,明天再试一下问题不大.

另件图画完了,成品调整会很简单,可调重心,推(拉)力线,左右翼面积.

这个样品是线捆的,不很方便.

网友C:
赞赏
老专家 为 中小学 电动自由飞 开发 “小快省 “校园蓝天 新项目

建议: 选个学校试点开张活动,再普及推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赏
老专家 为 中小学 电动自由飞 开发 “小快省 “校园蓝天 新项目

好.谢谢!

楼主:
今天叫別人帮忙用我的手机拍了一段视频,可我不会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