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A6+保姆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4-09-11):
用保姆充电是,平衡头特别的烫;如果将
电池
直接插到A6上充电,平衡头便没有温度,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道理很简单呢直接插电流不过并充板的线,电流相对来说说是比较宽裕的,过线有线阻会产生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