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头模式是怎么飞的?

楼主(2014-09-11):
用qq飞控入门,飞出五十米看不出来啥样,每次都不敢动,停住,轻轻掰掰杆看看往哪走,才敢往回拉,也是用后拉,不敢随意转头,直接后退回来。
有一天飞高过树林,风一吹偏了,反应慢,没修正回去,挂树上了

网友:
QQ没用过,APM无头模式推就远离,拉就回来,很简单

网友:
以起飞解锁时刻的指向为准,无论飞机朝哪里,地面参考系的方向不变。

网友:
无头模式需要罗盘支持的

网友:
可以参考下:

网友A:
就是说 开启无头模式后 你站在起飞点 你看到飞机的部位就是飞机尾部 不用管它真实的头在哪里 搬杆靠近 推杆远离

网友:
无头模式需要罗盘支持的

扫盲..简单摸式不需gps 超级简单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 开启无头模式后 你站在起飞点 你看到飞机的部位就是飞机尾部 不用管它真实的头在哪里 搬杆靠近 推杆 ...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扫盲..简单摸式不需gps 超级简单才要

楼主说得是QQ飞控啊,QQ飞控没有罗盘好像~还有,如果罗盘在飞控上不需要gps也可以无头啊,就像玉兔啊

网友C:
不要去看机头在那个方向,看JJ整体动运方向和所处位置,把JJ当一个点来看,
切无头模式后,自己身体就不能转动了,推升降JJ就前进,拉就收回。打副翼左JJ就左移,打右就右。
请看以下视频
APM 三轴Y3机架,V3.2 RC5固件,多种飞行模式试飞,包括H模式。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网友D:
我第一个控也是QQ的 和LZ一样  现在用NAZA V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第一个控也是QQ的 和LZ一样  现在用NAZA V2

说说玩机心得才是关键

网友:
QQ飞控呢只有个自稳功能 我第一次飞时也是飞出去看不清了 一下紧张所以控制不好50多米掉下来吧 不过什么也没坏
QQ他有自稳功能,自我平衡还算可以,因为没有定高,所以他上下的控制不是很好 70元对得起了
我现在用V2容易多了

网友:
新手还在努力学习中。所以帮不了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去看机头在那个方向,看JJ整体动运方向和所处位置,把JJ当一个点来看,
切无头模式后,自己身体就 ...

大师回复不到位,人家问无头模式怎么实现的,不成问怎么操作,qq木有无头!

网友(2014-11-09):
我可能是玩熟练了,以前没有无头模式飞远再转向简直就是自杀,后来一直锻炼飞行,技术成熟了就能飞二百多米远和高度,一直飞到飞机变成一个小黑点,再稳稳飞回来!有刷四轴飞着就是不用去心疼它。后来又出无头模式的四轴买回来飞飞效果后,感觉好像自己以前被耍了一样,这样的功能应该早出来多好,害我练了那么长时间飞行技术。这简直太简单了,以前妹妹哭着要玩我的四轴飞机我都不敢让她玩,现在有这功能后的四轴,妹妹比我还会耍…

网友(2014-12-19):
对于无头模式,一直不是很懂得,现在学习了。

网友(2014-09-11):
楼主说得是QQ飞控啊,QQ飞控没有罗盘好像~还有,如果罗盘在飞控上不需要gps也可以无头啊,就像玉兔啊

naza的没GPS模块很多功能都没的,只有个定高功能。QQ飞控除了自稳,其他都靠手动的。

网友(2020-05-24):
请问F4v3飞控无头模式应该怎么设置,我设置了headfree和headadj模式,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