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250无副翼都用什么陀螺仪?

楼主(2014-09-11):
手里的250改成无副翼,手里有V8和ZYX想要装V8但是试了各种办法都没能装上最后只能装ZYX但是不喜欢ZYX的手感,请问怎么能把V8装在250上呢,最好来个靓图看看

网友A:
k8可以装在250上,线头朝内字面朝上粘在陀螺仪托板下方,刚好突出usb接线口

网友B:
前两天刚把接收机和k8拆壳 一起装250里,干净多了。不过usb接口怎么也露不出来。调整时 只能把底板卸下了才行。。另外 我的机身是250pro的机身。没准老款的机身usb能露出,这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C:
可以用JR的tagsmini 接受一体三轴,和小姨子一样大

楼主:
可以用JR的tagsmini 接受一体三轴,和小姨子一样大
那就又要买个陀螺了

网友D:
便宜kbar最佳选择

网友E:
俺用的是3GX,可以安置在肚子里,就是调机太困难。很难用螺丝刀按下调机按钮!不如K8用电脑调机方便。这也是3GX败笔之一吧!

网友F:
GRAUPNER 接收 3轴陀螺一体接收机
值得拥有

网友G:
当然是K8啦,下侧板可以加垫片把机身拓宽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