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电调问题?■■■

楼主(2014-09-11):
之前小4轴因为飞控原因坠毁,之后按同样的配置买了 好赢天行者20A + XXD  A2212/1000KV电机+机架。

但是 同样配置出来的飞机只能飞行13分钟(空机+悬停)以前的旧飞机空机暴力飞行可以接近19分钟!!

刚开始以为是电机买到假货了~于是又去买了朗宇的  A2212/1000KV 的电机,结果发现飞行时间也是一样13分钟。

在后来怀疑到了新换的飞控耗电过大?之后拿块小电池单独供电成绩也依旧是13分钟左右!!! 而且同时发现每次飞机

下来电机都非常的烫手!以前飞完20分钟也只是温温的状态!

后来之前飞丢的飞机找回来了~ 结果把旧的电调一上!18分钟轻轻松松!!!下来电机也不烫手!!!温温的

于是以为自己买到了假电调~于是乎~去买了好赢30A柏金的电调~ 昨晚试飞的结果和 之前一样!13分钟必然掉地~

电机也是烫得很!!!回来特意挂了防伪码 去官网查验!说是正货!!这回 我是无语了~

看来~估计是新电调的技术问题吧?

朋友最近用2218+天行者20A  装的小4轴 飞行时间就好像正常16~7分钟,电机也不烫手

所以想咨询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机烫手,以至于续航时间大幅缩水?求解,希望能有个答案

网友:
帮顶,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这个很奇怪啊,电调有没有刷过?

网友:
能量全都转换成热能了..事件就短了..电调毕竟是为了适应大多数的电机..通用性的玩意

网友A:
你好!请问能否列出具体的配置?包括 机架型号+电机型号/KV+桨型号+电池型号,还有飞19分钟时使用的电调型号,以便我们做相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能否列出具体的配置?包括 机架型号+电机型号/KV+桨型号+电池型号,还有飞19分钟时使用的电调型 ...

电机是:

朗宇   A2212/980kv
XXD  A2212/1000kv

电调是:

天行者 20A
铂金   30A  (最近调价的65元全新的那种)

以上的任意2中组合都 出现电机发烫很多(烫手状态)  续航时间大幅缩短!

居然论坛反应 比我发EMail 快多啦!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是:

朗宇   A2212/980kv

机架 电池 桨呢  还有最好带上起飞重量

网友:
后来之前飞丢的飞机找回来了~ 结果把旧的电调一上!18分钟轻轻松松!!!下来电机也不烫手!!!温温的
于是以为自己买到了假电调~于是乎~去买了好赢30A柏金的电调~ 昨晚试飞的结果和 之前一样!13分钟必然掉地~

你不应该于是去买好盈铂金电调,应该从找回来的机架上,先拆电调过来试试,要是还只有13分,把电机也拆过来,还是不行拆飞控过来,一步步拆。
你这不是浪费钱吗?
有没有称过新JJ和旧JJ的重量分别是多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 电池 桨呢  还有最好带上起飞重量

10寸桨 1047.  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我试过9寸 和11寸的桨,都无法提升续航时间~  起飞重量很轻~就S500的机架+ 5000毫安的电池~ 应该也就1KG一点而已。云台这些设备都没上。
2000毫安 3000毫安的电池都有测试过~ 都比之前的成绩有所折扣。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 每做一个改动都会去测试 续航时间,以便出去飞的时候出现不必要的问题。

网友:
期待最后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寸桨 1047.  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我试过9寸 和11寸的桨,都无法提升续航时间~  起飞重量很轻~就S500的机 ...

好的,确认一下,你意思是:

1,S500机架+XXD2212 KV1000+1047桨+5000mah电池+原来的电调 = 可以飞到19分钟;

2,S500机架+XXD2212 KV1000+1047桨+5000mah电池+天行者20A = 可以飞到13分钟;

是这样吗?

网友:
新手刚装的,djif450 朗宇2216 好盈30a apc1047 格式50003s 天九设置油门27%开始计时,低压10.8报警,悬停看见红灯闪下,落地,计时器显示18分

楼主:
1,S500机架+XXD2212 KV1000+1047桨+5000mah电池+原来的电调 = 可以飞到18~19分钟;

2,S500机架+XXD2212 KV1000+1047桨+5000mah电池+天行者20A = 可以飞到13~14分钟;

恩,基本就是这样了~电调换成铂金30A,马达换成朗宇的A2212  也是一样13~14分钟~  需要的话。我都可以发我手上的电调电机给你们做测试~

补充一下,飞机重量1.3公斤,也就是2斤6

网友B:
可否了解下楼主原来的电调是什么型号的,Pm下谢谢。

网友C:
会不会和进角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和进角有关

这次新买的铂金 也出了问题后~我也认真看了说明书~ 也觉得可能是这个的问题~ 但是目前一切都无解。

要么就是现在的2212电机绕线啊~什么的有变化了~

要么就是电调 内部有些什么变化了~

不得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了解下楼主原来的电调是什么型号的,Pm下谢谢。

以前 旧4轴的 电调 也是好赢的天行者啊~ 电机也是XXD A2212 1000kv的。这鸡鸡是当时刚入魔的时候 收的2收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 旧4轴的 电调 也是好赢的天行者啊~ 电机也是XXD A2212 1000kv的。这鸡鸡是当时刚入魔的时候 收的2收 ...

呃怪我没仔细审题,楼主两套电调的进角设定是一样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怪我没仔细审题,楼主两套电调的进角设定是一样的不。

电调到手 就设定过油门行程而已~ 其他的都不会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能否列出具体的配置?包括 机架型号+电机型号/KV+桨型号+电池型号,还有飞19分钟时使用的电调型 ...

亲~ 你们的测试做得怎么样了?没有下文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能否列出具体的配置?包括 机架型号+电机型号/KV+桨型号+电池型号,还有飞19分钟时使用的电调型 ...

你好!麻烦问下,全新好盈铂金30a要恢复出厂设置,在3长1短叫声后,油门打到最低,电机唱歌后,发出1短、2短、3短、4短声,循环叫。并且这个进行了“恢复出厂设置”的电机比其它没进行“恢复出厂设置”的电机启动要慢,是咋回事?请问要怎么样操作才能做到正确的、真正的“恢复出厂设置”,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你好!麻烦问下,全新好盈铂金30a要恢复出厂设置,在3长1短叫声后,油门打到最低,电机唱歌后,发出1短、 ...

查了网上这类问题不止一例。我前段买的全新铂金30A电调,同样遇到上述此类问题,给厂家去了邮件也没见回复,前段时间好盈铂金降价,不知道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而洗货?希望厂家能出来说明情况。

网友E:
随便弄个功率计,起飞、下来看电流 + 调进角、再起飞,再下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随便弄个功率计,起飞、下来看电流 + 调进角、再起飞,再下来调....

好啰唆........现在人老了~ 特别懒~ 只想拿来就用的~  电流计/功率计/全没~也没调过进角~ 看数码说 貌似也(*……&……¥……##¥~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能否列出具体的配置?包括 机架型号+电机型号/KV+桨型号+电池型号,还有飞19分钟时使用的电调型 ...

我比较想知道。。。。好盈的天行者40a用在apm上面,需要单独做油门行程校准么?还是直接用飞控4个一起校准就好

网友:
不会吧?我正打算买铂金30A呢?看来要观望一下了,盼好盈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了网上这类问题不止一例。我前段买的全新铂金30A电调,同样遇到上述此类问题,给厂家去了邮件也没见回 ...

恢复出厂设置之后,再全部校准一次油门行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比较想知道。。。。好盈的天行者40a用在apm上面,需要单独做油门行程校准么?还是直接用飞控4个一起校 ...

最好逐一校准行程,然后装机

网友G:
好盈怎么铂金用不了LED编程盒?巳接5.5V供电,全没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逐一校准行程,然后装机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方便的话请将飞行时间不同的两套动力寄回给我们测试,标注一下,哪个组合可以飞18分钟,哪个组合只 ...

好吧,明天我打包东西发给你们研究,不然我的小4轴也没办法组装了~  虽然有6轴,但是外出携带怎么都不如小4轴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盈怎么铂金用不了LED编程盒?巳接5.5V供电,全没显示

这类问题请加好盈空模技术交流群:49755347,方便发图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方便的话请将飞行时间不同的两套动力寄回给我们测试,标注一下,哪个组合可以飞18分钟,哪个组合只 ...

昨天 东西连带机架都寄过去了,估计明天能到,请查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 东西连带机架都寄过去了,估计明天能到,请查收

你好,我们这边测试过了,用3S 5000mah电池,老款天行者,新款天行者,铂金,飞行时间都可以达到16-17分钟,悬停总电流14.5A-14.9A左右,飞行时间几乎没有区别,请问你测试的时候有没有其他干扰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们这边测试过了,用3S 5000mah电池,老款天行者,新款天行者,铂金,飞行时间都可以达到16-17 ...

不可能哦~ 只有旧电调才有可能超过14分钟。后面新买的天行者和铂金 都是13分钟撑死14分钟掉地的!而且电机都很烫,旧电调就不会有哪些问题。

貌似也没其他因素能影响这个飞行时间啦吧?因为做测试的都是同个地方,而且都是无风的情况下。要是真的都能像你说16~7分钟 我就不用折腾那么多又买朗宇的电机,又在另外一家买天行者电调~然后又在其他家买了铂金电调去瞎搞那么多罗嗦事啦!

飞行完 你们有摸过电机温度没?  你说新旧电调表现都一样我打死都真的不信哦~呵呵 除非你们修改了什么参数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哦~ 只有旧电调才有可能超过14分钟。后面新买的天行者和铂金 都是13分钟撑死14分钟掉地的!而且电 ...

1,测试使用的是1047螺旋桨,3S 5000mah电池,无其他配载设备;
2,三组电调都按照你寄回来的状态安装,没有更改任何设置;
3,测试使用定高模式悬停,直到飞控低电压保护自动降落,三组电调飞行时间均在16-17分钟,时差1分钟内;
4,使用老鹰数数据记录仪采集数据,总悬停电流都在14.6左右,差别±0.5A;
5,按照你说的数据,天行者(老版本)飞行时间18分钟,天行者(新版本)&铂金飞行时间13分钟,可以计算飞13分钟时的电流I:18分钟×14.6A=13×I,I=20.6A,即电流差别5A左右,实测三组电调的悬停电流都在14.6,差别0.5A左右;

网友:
其实,我觉得响应速度高的电调对电机的负荷应该就越重,越容易发热,耗电也高。反而像ZTW那种响应慢的,电机的转速变化越接近线性,发热也小点,省电一些啊。大家如何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测试使用的是1047螺旋桨,3S 5000mah电池,无其他配载设备;
2,三组电调都按照你寄回来的状态安装 ...

难道说是我 油门行程校准的时候,弄错了什么参数?  电调到手就只做过油门行程校准而已。

现在这个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东西寄回来吧~然后我再试吧......不知道什么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