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出已出已出已出已出

楼主(2014-09-11):
已出已出已出

网友:
有几个插头就能充几组。最好是用保姆。

网友:
可以6个2s,只不过改成了6s2p电池组的方式来充电的,不是完全并充。要平衡。

网友A:
需要把每块电池弄到基本一样的电压再去充,有点麻烦   可以入手一个A6配套的保姆,一切问题就能解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把每块电池弄到基本一样的电压再去充,有点麻烦   可以入手一个A6配套的保姆,一切问题就能解决啦

不如乐迪CB86一次8组电池,单独充电来的爽(前提是我不喜欢大电流 5C充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如乐迪CB86一次8组电池,单独充电来的爽(前提是我不喜欢大电流 5C充电)

乐迪的也需要每块电压基本相近  才能8组  都是一样的

网友:
三块一起充

网友:
并充最好电压一致

网友:
建议充3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乐迪的也需要每块电压基本相近  才能8组  都是一样的

不需要,据说明书介绍并充模式它会自动先把电压低的充上去,然后再进行八组并充。
而且那种平衡头插座可同时插两个2s电池,所以理论上可以同时充16块2s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据说明书介绍并充模式它会自动先把电压低的充上去,然后再进行八组并充。
而且那种平衡头插座可 ...

嗯  建议去乐迪板块 搜索下他们充电器的致歉信

网友B:
有的可以说同时充6组,有的说只能同时充3组。

在保证每组电池单独充电的情况下,最多只能同时充3组,因为A6是6路单独并行充电器,6除2s=3组,这样不用消除电压差。

说6组的只不过是根据并充板上的插座数量来算,你可以充同时充6组,但这样就不是每节电芯单独充了,而是两两相并联,充前需要消除电压差。(一般不建议这样充,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据说明书介绍并充模式它会自动先把电压低的充上去,然后再进行八组并充。
而且那种平衡头插座可 ...

是的,不需要电压接近,充电器自动识别,最高电压,然后轮冲到这个电压,再同时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可以说同时充6组,有的说只能同时充3组。

在保证每组电池单独充电的情况下,最多只能同时充3组,因 ...

别忘了,A6还有保姆等着你买呢,所以并冲板只是个打酱油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忘了,A6还有保姆等着你买呢,所以并冲板只是个打酱油的东西

你不是楼主吗??
保姆只有轮充功能,不能同时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  建议去乐迪板块 搜索下他们充电器的致歉信

这。。看了,质量问题吧,就像AT9歪屏问题。

网友:
哎。。。。保姆只是个骗钱的东西。。。。。。。。。还有并充不用消压差,但压差大的时候不要5C充!!

网友:
我同时充5个3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看了,质量问题吧,就像AT9歪屏问题。

这个问题都解决了吧,是供应商材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可以说同时充6组,有的说只能同时充3组。

在保证每组电池单独充电的情况下,最多只能同时充3组,因 ...

满意回答!

网友C:
能插几组就可以冲几组,保姆是鸡肋建议不要买

网友D:
单排3组2s充电比较合理,也可以双排6块2s进行充电,最好消除电压。不建议双排充,会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