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地飞接收机的失控保护问题

楼主(2014-09-11):
天地飞8的控配的是9通接收机的,可以设置失控保护,请问如果天8控用,天地飞的6通,7通接收可以设置失控保护吗,用过的朋友说说配天地飞6通的接收可以设置失控保护么。

网友A:
我是用天8X
一到八通道都可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天8X
一到八通道都可以设置的

我的天8X用着两个接收呢,一个九通的已经设置每个通道的失控保护,另一个是六通的接收,同一个控用两个接收,我想把天地飞6通接收也设置失控保护不知能不能设置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天8X用着两个接收呢,一个九通的已经设置每个通道的失控保护,另一个是六通的接收,同一个控用两个接 ...

不是一个模式下只能设置一个接收嘛
好像不能一下设置两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个模式下只能设置一个接收嘛
好像不能一下设置两个吧

我回去试试看看能不能设置,估计是接收自己也要具备支持失控保护的能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