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楼主(2014-09-11):
今天下午2点左右,兴冲冲地去飞f450,飞到不到1分钟,向一侧翻,最后炸鸡,视频等会上
配置   f450  飓风2216  xxd电调    naza lite+gps
dji,你让我完1快电池可好?

网友:
除了飞控,其他都不是大疆的,怎么确定就是大疆问题?

网友:
退魔的节奏啊

网友A:
XXD电调现在还有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D电调现在还有人用。。。

xxd电调是最早入魔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买的,感觉挺好的

网友B:
调查过吗?电调问题,是否震动过大,接收机问题,校准是否正确,不要那么草率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也有可能是电机电调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查过吗?电调问题,是否震动过大,接收机问题,校准是否正确,不要那么草率

怎么调查?我平时家里飞的时候挺好的呀

网友C:
动作太大了飞控抽风了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作太大了飞控抽风了的感觉

我当时好像什么都没做,就几乎倾了90度,向右打舵,貌似没什么反应,而且我油门没变小,怎么就掉下来了呢?

网友:
炸机难免的,关键是要找到原因

网友D:
我感觉是NAZA被震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是NAZA被震傻了

震傻了?

网友:
请换APC的桨

网友:
好比一个人,好好在走路,突然跌倒了,你说是大脑出了问题吗??????

网友:
悲剧了啊楼主!!!!!!!!!!!!!

网友:
看飞机的飞行行为,应该是指南针问题。
指南针出问题的典型动作是在有gps信号的情况下,姿态动作很大,然后有点不受控的感觉。

目测楼主的电池和gps靠太近了,电池电流干扰了指南针。

在无gps的情况下gps问题是不会对飞行造成影响的,如果有了gps信号,那指南针就会影响姿态计算。

网友:
xxd的问题大些  慢慢找问题吧  上次一个小朋友的xxd电机买来就框  飞起来震动很大

网友E:
从视频的“果冻”情况看,机架震动非常大,飓风电机应该很好,问题在桨上。这样的震动,真的可以把飞控给“震傻掉”,滤波累计的误差越来越大,最后可能就是姿态数据错误,造成颠覆。
另外你的XXD电调,确实不敢恭维,电机选的不错,电调就太差了,不是XXD一定不好,但是XXD的故障率,一定是高于好赢、中特威之类的品牌,建议用好赢吧,用的最多,最稳定。

网友F:
LZ第一次放下多軸時是否已經上電?
還是第二次放下時才上電?
不管如何?上電後自檢完成沒事就別再移動機體了!
還有操控動作都好大
歪來歪去的,那個震動不是普通的大
比我硬掛狗三還差,先解決震動問題吧!

网友G:
摔得好惨啊。。

网友H:
DJI应该不会吧

网友I:
没飞走就不错了

网友J:
DJI的飞控XXD的电调,感觉就是奔驰发动机配广东翻新进口二手轮胎,楼主仔细去了解一下新西达吧,只是一个广东几家山寨厂共用的一个品牌而已,这种东西用在飞行器上就是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K:
楼主太草率还是黑大奖...

网友L:
楼主你好!你可以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M:
操作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