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买了个精灵2,怎么跟之前的不一样了?

楼主(2014-09-11):
是不是产地不一样了?充电器不一样啊,之前的是两脚插头,新的是三脚

网友A:
精灵只有一个产地,不同插头适合各个地区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只有一个产地,不同插头适合各个地区的使用。

为什么我刚买的这个闪灯方式也不一样?校准之后是黄灯而不是绿灯

网友: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刚买的这个闪灯方式也不一样?校准之后是黄灯而不是绿灯

你说的校准方式是不是指指南针校准啊?我的指南针校准最后一步后也是闪黄灯。你觉得是不是因为GPS星数不够的缘故呢?我的GPS还没搜到过5颗心以上。前两天返厂去了。

网友:
应该是为了适应不同地区对于插头标准的要求吧。比如原来的两芯在香港就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