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EX2.4G设备的第6通道

楼主(2014-09-11):
求助6EX2.4G设备的第6通道可否改成比例通道或者是3档开关?看泡泡老师的教程里,他的6EX HP是改的3档开关。谢谢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理论上应该可以,毕竟混控时,6通道是比例的。
但改电路,软件是不是也要改?

网友A:
6exap有第六通道,hp没有,要用第六通道必须先改ap.hp两用!我的已经改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exap有第六通道,hp没有,要用第六通道必须先改ap.hp两用!我的已经改成功了!

怎么改的呢?哪里有资料?2.4G和ap,hp不太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exap有第六通道,hp没有,要用第六通道必须先改ap.hp两用!我的已经改成功了!

你好,我的就是2.4G的,直升机和固定翼两用的

网友:
可否公諸於世呢?

网友:
遥控器专栏里搜6ex,一大把改装资料

网友(2014-10-12):
6EX2.4G的遥控器第六通道是不能改为三档开关的,6EXP的也一样不行。
这个跟6EXAP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