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8 ar6210飞NAZA失控保护设置

楼主(2014-09-11):
各位大哥,请教下
我想用AR6210的接收机飞四轴,四轴的主控室naza lite。
但是一直设置不好失控保护,用ar8000可以设置好。但这个AR6210死活搞不定。是不是这个接收机不支持“预设安全回复”?
如果可以的话该怎么设置?
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同问的兄弟,明天记得来顶贴啊!!!顶到高手出来。。。。

网友:
低端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就是是失控保护。。。
他的机制就是 当信号丢失的时候自动恢复所有通道至对频时的状态,比如你对频时油门为100 那失控以后油门就为100 其他通道同理。
简单的说就是你对频时撒样,失控了就撒样。。

网友A:
这个接收不支持所有通道的失控保护,只支持油门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收不支持所有通道的失控保护,只支持油门通道

谢谢,我估计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收不支持所有通道的失控保护,只支持油门通道

正确。

网友:
失控保护不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