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FG设置双升降混控的方法。

楼主(2014-09-11):
FMS的F22,打算1通道Y线接2个副翼,然后2个升降舵机用2通道和7通道混控。没有反向舵机。
有知道的模友,请不吝赐教,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A:
有三种方案:
1是机型选择那里选飞翼模式(三角翼混控),然后你可考虑还要不要副翼舵机。
2是在尾翼模式那里选AILELE模式,然后在向右的菜单里有相应设置项。
3随便将其中一个升降舵机接在未分配功能的通道,然后设置一个自定义混控与升降舵关联

如有其他方案请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三种方案:
1是机型选择那里选飞翼模式(三角翼混控),然后你可考虑还要不要副翼舵机。
2是在尾翼模式 ...

感谢指导。我就想用第三种方法,不过不知道在哪里设置2通道和7通道的混控。

网友B:
你设置尾翼是双升降试试!我也是8fg,没试过!

网友A:
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使用AILELE尾翼控制模式,它和三角翼混控有点相似。
好处是在使用襟副翼混控,副翼当襟翼使用时,副翼的舵效下降,此时可利用平尾差动补偿副翼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置尾翼是双升降试试!我也是8fg,没试过!

谢谢,我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使用AILELE尾翼控制模式,它和三角翼混控有点相似。
好处是在使用襟副翼混控,副翼当襟 ...

想明白了,但是如何实现呢?副翼接1,6通道。升降接2,7通道。设置模式为飞翼,2副翼+2襟翼。然后该怎么进行?谢谢!

网友:
选择合适的机型,副翼,襟翼,尾翼后,菜单里相应的设置就会出现,如舵量,正反向等,接好舵机后,根据实际操纵需要进行调整。
多试试吧!

网友:
T8FG功能就是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