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 接gps蓝色灯不亮。求排除故障思路【已解决】

楼主(2014-09-11):
RT:apm2.8 接gps蓝色灯不亮。求排除故障思路
感谢:wesker小威,还有kenken
原因就是RX和TX反了。。。。
卖家的定义出错。。。

然后连接mp显示:no gps
Gps是新买的,所以应该没问题。。。

然后飞机之前炸机,gps的线被桨打断,重新买了线,接上也是no gps,所以就买了新的。。。

首先只能确认接线没问题。。。。
+++++++++++++++++++++++++++++++++++++++++++++++++++++
补充说明,灯是亮的。然后飞机去飞了,飞机本身的反应是起飞瞬间前面两个电机转速大于后面两个转速,要用升降的摇杆往上打才行,但是飞起来以后是比较平稳的。

网友A:
检查GPS供电,检查串口线是否接对

网友:
排除接错线,灯不亮就是供电问题,检查元件有否脱焊,炸机炸脱了也不定,那么快便炸掉

网友B:
如果你的GPS是带罗盘的,那我猜 你把GPS和罗盘插错了(GPS上罗盘和GPS都是4P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GPS供电,检查串口线是否接对

准备这么检查来着。。。过会汇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GPS是带罗盘的,那我猜 你把GPS和罗盘插错了(GPS上罗盘和GPS都是4P插口)

小兄弟。。。你是不是弄错了。。。apm的罗盘是5p接口,但是接4根线,一个口空着,罗盘是4p接口,如果罗盘和gps一体的话,通常罗盘是没有通电源的,只需要两根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GPS是带罗盘的,那我猜 你把GPS和罗盘插错了(GPS上罗盘和GPS都是4P插口)

12c 4p gps 5p oldstyle 6p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兄弟。。。你是不是弄错了。。。apm的罗盘是5p接口,但是接4根线,一个口空着,罗盘是4p接口,如果罗盘 ...

我说的是GPS上插的接口,GPS那个板子上都是四P的接口,然后用一根 四转五的线插在APM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c 4p gps 5p oldstyle 6p

我说的是GPS上插的接口,GPS那个板子上都是四P的接口,然后用一根 四转五的线插在APM上。我买的6H GPS上就是两个4P接口。然后APM上是5P接口。

用一根4P(插GPS)转5P{插APM}的线和APM相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GPS上插的接口,GPS那个板子上都是四P的接口,然后用一根 四转五的线插在APM上

ok,ok。
可是你仔细看看,我在问问题的时候就说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接线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ok,ok。
可是你仔细看看,我在问问题的时候就说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接线是正确的。。。。

解决了就好,GPS上 的那两个口 的区别就是  tx 和rx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