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练完了吊机后面不知道该练哪个基本动作了

楼主(2014-09-11):
吊机能勉强吊个,想试试后面的基本动作,求大纲和技术指导。

网友A:
四面吊,然后扭力吊

网友:
扭力滚,无聊时也可以走一下正飞眼镜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面吊,然后扭力吊

扭力吊是哪个动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扭力吊是哪个动作?

扭力吊就是在吊机中不需要副翼的参与,仅仅依靠方向舵与升降舵调整飞机的姿态,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飞机因桨的扭力在转动,这就是扭力吊,学名(扭力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力吊就是在吊机中不需要副翼的参与,仅仅依靠方向舵与升降舵调整飞机的姿态,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飞机因 ...

谢谢,其实还不能完美吊住了,有些3d机型打平尾严重影响唧唧的副翼,很难掌握节奏,有一款双翼机调调还是顺手的。但很少见人飞双翼3d,可能是做起来太麻烦。我还是先用那款双翼机练扭力滚吧,至少动作能达到我想的姿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其实还不能完美吊住了,有些3d机型打平尾严重影响唧唧的副翼,很难掌握节奏,有一款双翼机调调还是 ...

不客气,扭力滚练的是反应能力,建议先在模拟器上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扭力滚练的是反应能力,建议先在模拟器上练

谢谢,一直练模拟器,就没上真机

网友(2014-11-18):
吊机后接着练扭力滚,也不难,先高空正面和背面吊机,吊机差不多了再高空练习扭力滚,技术熟悉了再逐渐降低高度练习,高度降低过程中炸机是难免的,找个软土地或者茅草丛上方练,一般只炸桨,飞机很难炸坏。我就是这么练的,最好不要选双翼机等非主流机型。

网友(2015-01-17):
  横滚   思维滚   最好多飞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