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炸了4次机,我都不敢再飞了,请各位大神看看我的配置

楼主(2014-09-11):
今天下午去公园飞,飞了不到1分钟,失控坠毁,断了2根桨,自制的云台摔毁,gps支架断掉,后来再飞,人为因素炸鸡,断了1根桨,回家后飞了2次,第一次一起飞就闪红灯,第二次换了块电池,起飞后转了一下,就冲到天花板上,又炸断1根桨,后来换了根桨,再次起飞,10秒不到,又失控一样,撞到地上,不知什么原因
配置: naza lite+gps   xxd电调30A    飓风电机2216 800kv   天地飞7
请各位大神看看,哪里不行?还有naza可以调出飞行时的参数吗?如果可以,怎么看

网友:
楼主心太急了,

楼主:
虚焊会不会导致这种情况?第一次的时候是向左倾,最后一次是向左空翻坠落

网友:
先看看双手过关不

网友A:
炸机后要仔细检查各部分才能飞。盲目再飞容易再炸

网友:
不要心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机后要仔细检查各部分才能飞。盲目再飞容易再炸

第一次炸鸡后目测部件可以的呀

网友:
这种情况 建议先练习模拟器!再低空 试飞!

网友:
我之前情况与你有一点类似,就是有一个电机的油门行程没调好。但你除了这个问题,我估计还有你的四轴的飞行,是否达到了相应的水平,感觉你还应该多练练的,至少炸机之后得先找出炸机的问题,问题没找出来之前,不要贸然飞,更不要在人多的地方或者屋内飞,后果很严重哟

网友:
是姿态模式起飞吗?形容状况根本就是不能控制情况,Naza 不至于这么难控,XXD电调建议换个好盈20A。
检查1号电调信号线(白线)接触情况,及电机3线接点。
多大机架?默认100%感度先试,绝对足够。
试飞失控断浆,也许是油门控制真的还没掌握好,或设定为低启动怠速比较佳。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你太心急了,有没有上电脑调试过?感度设置的是多少?起飞前电池电压都不看你也敢上天。。。佩服
起飞前还是多检查一下,桨夹有没有松,电池有没有电,上电后看led是否正常,上天后不要急着大机动,悬停一会看看会不会漂移,等等等等
多数炸鸡还是人为的因素居多,小心驶得万年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你太心急了,有没有上电脑调试过?感度设置的是多少?起飞前电池电压都不看你也敢上天。。。 ...

电脑上调过的呀,除垂直130,别的都是100,电池是刚充过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脑上调过的呀,除垂直130,别的都是100,电池是刚充过电的

感度设小了,看看指导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设小了,看看指导感度。

我用5200mah的电池,那要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5200mah的电池,那要怎么样?

看你起飞重量的,比表格里面450重的就加点

网友:
油门行程? 是不是切了手动?

网友:
想出全套XA650PRO,顶级配置,大疆WKM飞控,futaba14sg,黑狗3+等等,想要的私聊QQ75973579

网友:
收设备!NAZA LITE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