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扭力的四个设想

楼主(2014-09-11):
HL四级波箱  +  减速电机

HL四级波箱  +  385电机

HL五级波箱  +  普通380电机(电机后面第一个齿轮,15-45的双排齿轮,模数0.6.减速比3.这样不用换电机齿)

英国五级波箱+  高速380电机

目前只试过方案2,结果是攀不了较陡坡。但低速线性不错。

HL四级波箱  +  减速电机  -------个人认为应该是消费比最好的方案但没有试验过,不知HL波箱壁的电机安装孔是否适用减速电机,且减速电机驱动齿轮直径较大,不知技术上如何克服。
                                            有尝试过的车长可以现身说法下吗?

今天拍了英国五级波箱请静待试车结果。

增补个Hd381兄的减速电机资源帖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5321

网友A:
攀不了较陡坡要看是抓地能力不够(履带与地面打滑)还是马达不转?

网友:
HL四级波箱  +  减速电机  力量应该的爬的上来,但会不会变蜗牛了

网友B:
最不推崇的就是HL波箱+减速电机,空间吃紧,孔位不配轴径也不合适,而且配出来速度跟蜗牛有的一比了,要修改不少地方。改2战重坦最简单实惠的就是5级HL波箱配高速电机,速度合适,扭力是搓搓有余,还不用改主板,英国5级类似,就是价格就贵些。

网友C:
请问 HL 的四级和五级波箱就是灿总定制的那种吗?还是原厂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攀不了较陡坡要看是抓地能力不够(履带与地面打滑)还是马达不转?

当然是电机不输出,这样的情况还是可以一眼判断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不推崇的就是HL波箱+减速电机,空间吃紧,孔位不配轴径也不合适,而且配出来速度跟蜗牛有的一比了,要修 ...

改明就把英国波箱配484电机+8斤老虎做个试验。

话说将来入了M1还要仰仗兄台的双流,是不是31速比的速度最快扭力相对较小?

准备用550驱动,380转向。或其他有刷动力您有什么好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 HL 的四级和五级波箱就是灿总定制的那种吗?还是原厂可以买到?

考拉弟HL 四级就是原厂的,五级灿总不接受定制了说是没有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明就把英国波箱配484电机+8斤老虎做个试验。

话说将来入了M1还要仰仗兄台的双流,是不是31速比的速 ...

英国波箱改484的话,最好先算下速比的和转速,如果合适的话再改。31速比是最小的,一般是无刷用的速比,主要是这个电机齿轮拆装方便,不会影响到这些昂贵的电机更换使用。有刷的一般最快是用33速比的,扭力相对53和96速比的要小,不过也能保证原地烧胎,爬坡就更没问题了,爬不上也只有履带打滑的份。直行也可以用模型强磁的540电机,性能比普通的550要好一些,25t左右配合31的速比,因为那些电机轴都是D面的,配31速比的齿轮比较方便。

网友D:
我自己做的虎式坦克全重35斤.单550驱动.电机规格6V 18000转.  减速35!!

平地还行.草地非常吃力!

现在正在改双550.速比减至30

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做的虎式坦克全重35斤.单550驱动.电机规格6V 18000转.  减速35!!

平地还行.草地非常吃力!

似乎从没见过您的坦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做的虎式坦克全重35斤.单550驱动.电机规格6V 18000转.  减速35!!

平地还行.草地非常吃力!

30速比太小了,35斤我觉得配合高速550,速比在80以上才合适,要不然平地太快失真,草地吃力,特别是转向更吃力。

网友:
一步到位用英国波箱最理想,速度换算比例最接近实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拉弟HL 四级就是原厂的,五级灿总不接受定制了说是没有备料。

...

不太懂四级五级的区别,还有3:1 4:1 波箱又是怎么回事,都是怎么来的呢?大大给普及普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似乎从没见过您的坦克。

前段时间 底盘录了几段视频 在我的帖子里  现在装好了上盖和炮塔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很忙  没工夫去拍视频  就放在箱子里面  等我忙完了在去吧帖子完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0速比太小了,35斤我觉得配合高速550,速比在80以上才合适,要不然平地太快失真,草地吃力,特别是转向 ...

80  太慢了  我原来那个单550的全速和走路差不多的速度  感觉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80  太慢了  我原来那个单550的全速和走路差不多的速度  感觉还可以

550混控的话,你这个重量速比在50-60扭力基本达标,下野地原地转向电机还是很吃力的,我这也是基于扭力需求和仿真度来考虑的。要是希望快一些的话,保守也要60的速比,配合2W转以上的550,速度也跟走路差不多了。

网友:
废什么话,都是烂东西

最好的是飞燕双流配有感无刷,下来是impact的那几个波箱,扭力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