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求指教,一大堆问题迎面而来

楼主(2014-09-11):
最近入了架H4 680 配置如下
朗宇4110KV400,好盈乐天40A,S4V2,DUPU25C 5200,遥控暂时用的天七
装机后所有设置参照泡泡大神的视频教学,遇到如下问题请教一下

1.设置完遥控后,K2位于0档时显示返航降落,1档显示失控-返航降落,2档显示手动定高,K3无论上下位置,机子及软件均无任何反应,这么设置对么?

2.我所有电调单个校准油门行程,但要等油门推到30%左右才开始一起转,这是怎么回事?要重新校准么?

3.我飞控设置美国手,可是重新连接电脑读取后依然显示日本手

还有就是零度官网下载的升级调参软件打开只有调参功能,没有升级固件,官网也没有单独的S4v2升级软件,啥情况?

楼主:
求不吝赐教

网友:
应该是油门没有校好。重新来一次。我也遇到过

楼主:
看来要重新校准下油门试试了

网友:
你用的撒模拟器啊。一般模拟器都可以再软件上设置的。
1不懂 2 拆掉桨 4个电调同时通电校准油门就可以了

楼主:
重新一起校准4电调,依旧需要30%左右油门才开转!

网友:
玩有副翼的帮顶

网友:
电调油门行程要统一做,如果是APM就用APM来做

网友:
新版还是旧版的天7.新版的不用混控就可以了

网友:
最左边的TH HOLD貌似没法自定义

楼主:
话说失控设置我还是不会调,无论如何也调不成教程里的那样,起落架莫名其妙变成-100了,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选项只有 -100和保持,+100不知怎么调处来,求指教

楼主:
天7貌似辅助一也要调成逆向,这样K3就有反应了

网友:
你的遥控和飞控都没有用过,只能帮顶了!

楼主:
再次求指教

网友:
要分开校准电调呢

楼主:
难道我遥控有问题?单个调行程,Y线一起调,最终都是20%-30%才开转,但是是一起开转的

网友A:
先用电调电机接在接收机上行程校准,再做飞控校准,我的ap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电调电机接在接收机上行程校准,再做飞控校准,我的apm的。

飞控咋校准?我就是电调电机接在接收上校准的,没连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咋校准?我就是电调电机接在接收上校准的,没连飞控

不知道零度飞控是怎么校准的,apm是要在地面站里做遥控校准。让飞控和遥控一致,请问你在用电调和接收做校准后,应该稍微推油电机就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