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两冲的油门与风门

楼主(2014-09-11):
汽油两冲的油门与风门不是一个开关吗 怎么起动要开风门 不是带一点油门就可起动吗

网友:
风门也叫阻风门 ,起动不是要开风门,是关闭阻风门,让空气进的少点,油进的多点,当然好起动了

网友:
请百度阻风门、节气门的定义以及作用。

网友:
沒有认真学习的后果

网友:
LZ见到哪台汽油发动机油门和风门是用一个开关的呢

网友:
油门:顾名思义就是发动机控制转速的油门
风门:全称阻风门,在汽车中也叫手油门,安装在化油器前方,是汽油发动机在冷车启动或者启动时气缸内混合气浓度达不到启动要求而关闭使进气管的流经化油器的空气速度加快,增加燃油混合气浓度的装置。

网友A:
关风门 拨桨数次 出现爆鸣,开风门,拨桨启动。风门就是为吸油用的,要是有启动器,可以一直常开风门不管

网友(2014-10-30):
引用 网友A:
关风门 拨桨数次 出现爆鸣,开风门,拨桨启动。风门就是为吸油用的,要是有启动器,可以一直常开风门不管

学习了。要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