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S800EVO改碳桨都是怎么改的?

楼主(2014-09-11):
感觉S800EVO原装的折叠桨效率不高,动平衡也不是特别好,不知道大家改碳桨用得都是什么桨

TM的话就不考虑了吧,实在太贵了~ 某宝上东西好多,从20一对到200一对都有,不知道选什么好了呢

各位前辈给说说呗

网友A:
抢沙发

最近特别喜欢水贴,

比DJI1555效率的高的碳桨没见过,1552没见过,但是和1555都是一个公司做的,估计1552的效率估计不错,应该大部分的碳桨都赶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沙发

最近特别喜欢水贴,

TM有一款1555,贵的离谱,一对桨450上下,Funkey一副600的碳桨也就这个价。

网友A:
引用 楼主:
TM有一款1555,贵的离谱,一对桨450上下,Funkey一副600的碳桨也就这个价。

TM1555没有DJI1555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1555没有DJI1555效率高

DJI是1552吧

网友A:
老版的不可折叠的是1555,那个是我见过的效率最高的碳桨,后来的EVO改了折叠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版的不可折叠的是1555,那个是我见过的效率最高的碳桨,后来的EVO改了折叠的桨

明白了。碳桨精度肯定好一些,塑料桨铸造的总觉得震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