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问题求教!

楼主(2014-09-11):
    新做一折叠六轴机架,使用APM252飞控。所有设备连接后在地面站调试,一切都很顺利完全符合规范。加电后解锁,推油门电机都不转,肯定是电调行程没调好。          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第六课),做电调行程校准:单独用接收机对六个电调校准也很顺利,推油门电机都转。用APM飞控做电调行程校准就出现问题了,油门最高给飞控加电,可以听到电机滴滴声,指示灯连闪后断电。再次油门最高飞控加电,就听不到电机的滴滴声了,拉下油门后再上推电机无反应。

    反复做了多次还是一样。
    轴距550mm,机臂是12mm3K碳卷管。由于是折叠机架,电调无法放在上下中心板之间,只好放在电机下方,所以就加长了电调上的电源线和BEC线,并穿过碳管连到电源线板及飞控板。
   这到底是何原因,还请大侠帮助。

网友A:
接收单独调整油门行程就行,连接apm解锁推油不转,可能板子出问题,apm那个一次调整油门行程方式,我也很含糊不清,先接电断电再接,有点不合理,我试过在apm一次性调整,是外接接收供电,先向接收供电,待飞控初始化完成,推高油门,电调接电,这个方式可行,但不能用电压模组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单独调整油门行程就行,连接apm解锁推油不转,可能板子出问题,apm那个一次调整油门行程方式,我也很含糊不 ...

谢谢回复。你说板子可能有问题,我将飞控安回原来的330机子上,一切都正常,稳飞。刷六轴固件后,在地面站里看到的控制图都正常,解锁后推油门,六个输出通道都有反应。
接收机与飞控板分别加电是如何做的?详细说一下好吗。

网友A:
不是接收飞控分别供电,是一起供电,用***ubec的,飞控没初始化完成,是没讥号输出,油门就不能校正,所以才说apm那个方式我也很含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接收飞控分别供电,是一起供电,用***ubec的,飞控没初始化完成,是没讥号输出,油门就不能校正,所以才说apm ...

刚才我试了,先给接收机供电(用USB输出的5V),等飞控连闪后再给电调供电,解锁后推油门,六个电机都转。但是正常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我的接收机、飞控都是由电调来供电的。怎样做才能使飞控先供电电调后供电?
在说原先的330四轴也是用的这个飞控,下午我把这个飞控又安回330四轴(刷四轴固件)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一切正常。真郁闷!
    会不会这个飞控只记忆了原先的电调,对于另换的电调没有保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我试了,先给接收机供电(用USB输出的5V),等飞控连闪后再给电调供电,解锁后推油门,六个电机都转 ...

用电调供电,有连接jp1没?要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调供电,有连接jp1没?要连的

肯定接了。原先的330机就是用电调供电的。

网友A:
六轴用四轴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轴用四轴的固件??

不是,是我把飞控安到原先的四轴后刷四轴固件,一切正常。

网友A:
依我看你在刷六轴固件前,先刷飞机或直升模式,再刷六轴,这样可彻低清空内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我看你在刷六轴固件前,先刷飞机或直升模式,再刷六轴,这样可彻低清空内存,试试

已经折腾N遍了,用了许多办法还是不行,只好放弃。我很奇怪,这块飞控就是不认六轴的电调(好盈飞腾30A)。只好还用这块飞控板玩330四轴(我还有个450的APM四轴)。六轴只好再选飞控了。多谢了。

网友:
清除EPPROM及用舊一奌版本的FIRMWARE试试,, 好像新固件还不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