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你们都用什么平衡充

楼主(2014-09-11):
如题,你们都用什么平衡充?我刚开始用山寨的B6加并充板,再来又入了个乐迪CB86,感觉充6S时老是第1和第6节电压跟不上其它的4节,中间4节都4.2了,前后两节电压还在4.0左右,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最近又入了UN A6和保姆,之前没了解过,入了之后才知道不能并充,那一组一组充充到什么时候?现在都是用5000MAH以上的6S大电池,电池多了你们是怎么充电的?

楼主:
B6充电太慢

网友:
我现在入了A9
一次可以充3个3S
或者两个4S

网友:
用的山寨B6,很不爽,有打算换BC168。并充不并充无所谓,能量守恒的,要速度就得功率成倍翻上去,功率一样的情况下就算并充也还是要慢的。

网友:
一个通信电源:27V 35.5A。  =110元+45元邮费=155元。
一个充电器:ucharger 350w20A大功率航模平衡充电器。 =360元包邮。
一个并充板:同时并充4块1S~6S。 =自制。

充电器6S充电最大电流可以13A,4S充电最大电流可以20A。

网友:
一个通信电源:意大利 27V 35.5A 通信电源。 =110元+45元邮费=155元。
一个充电器:ucharger 350w20A大功率航模平衡充电器。 =360元包邮。
一块并充板:可并充4块1S~6S。 =自制。

充电器6S充电最大电流可以13A。4S充电最大电流可以20A。

网友:
一个通信电源:意大利 27V 35.5A 通信电源。 =110+45邮费=155。
一个充电器:ucharger 350w20A大功率航模平衡充电器。 =360包邮。
一块并充板:可并充4块1S~6S。 =自制。

充电器6S充电最大电流可以13A。4S充电最大电流可以20A。

网友:
一个通信电源:意大利 27V 35.5A 通信电源。 155。
一个充电器:ucharger 350w20A大功率航模平衡充电器。 360。
一块并充板:可并充4块1S~6S。 =自制。

充电器6S充电最大电流可以13A。4S充电最大电流可以20A。

网友:
回个帖都要审核。。。。艹。。。人尔。。。女马。。。

网友:
我用2个B6 充电器

网友:
你这还不满足..我就一个B6  冲起来累死人..对可以10A充电的设备无比憧憬..无奈没钱啊

楼主:
其实CB86很好,会自动先把所有的电池组充到一定的电压再一起并着充,不知道是我的这个充电器问题还是所有的都是这样,充电电压前后两节电压相差太大,如果这个不会这样就很好了

网友A(2014-10-18):
引用 楼主:
其实CB86很好,会自动先把所有的电池组充到一定的电压再一起并着充,不知道是我的这个充电器问题还是所有的 ...

CB86程序设置有问题要等厂家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B86程序设置有问题要等厂家改善。

问了乐迪售后没正面的回答,就不知道别的CB86会不会这样,兄台信息哪听来的?那我们这些老客户不是要招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乐迪售后没正面的回答,就不知道别的CB86会不会这样,兄台信息哪听来的?那我们这些老客户不是要招回 ...

这个不讲,你自己找乐迪电子的官网。

网友B(2014-12-20):
A6出吗有意 22621819

楼主:
引用 网友B:
A6出吗有意 22621819

兄台,A6不出,不过有个山塞B6加电源,加并充板可以出,不过不知道什么价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