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H4 680,飞控S4V2,一大波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4-09-11):
最近入了架H4 680 配置如下
朗宇4110KV400,好盈乐天40A,S4V2,DUPU25C 5200,遥控暂时用的天七
装机后所有设置参照泡泡大神的视频教学,遇到如下问题请教一下

1.设置完遥控后,K2位于0档时显示返航降落,1档显示失控-返航降落,2档显示手动定高,K3无论上下位置,机子及软件均无任何反应,这么设置对么?

2.我所有电调单个校准油门行程,但要等油门推到30%左右才开始一起转,这是怎么回事?要重新校准么?

3.我飞控设置美国手,可是重新连接电脑读取后依然显示日本手

还有就是零度官网下载的升级调参软件打开只有调参功能,没有升级固件,官网也没有单独的S4v2升级软件,啥情况?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  过来观摩的!

网友:
1、天7的三段开关是假三段,论坛有教程,用混控让它变真三段
2、电调最好统一校准,另外,如果地面不是绝对水平的话,电机启动也不会同步,因为零度没纯手动模式,所谓手动也相当于DJI的姿态模式,你机架水平偏高的地方肯定启动慢,水平偏低的地方肯定启动快,它要自己修正让自己起飞的时候水平
3、不太清楚了……

楼主:
再次统一调整油门行程,坑比的20%多开转,这次我用Y线统一调的,油门行程应该没问题,还有那里可能影响这呢?

楼主:
没有安卓手机,外场该咋校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安卓手机,外场该咋校磁?

3是正常的,目前就是这样。

还有如何外场校磁手册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