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固定孔位对不上

楼主(2014-09-11):
禾宝8sc,装马达遇到问题,要紧吗?

楼主:
后撑螺丝上不紧

网友:
找个短一点的螺丝!

网友:
还有电机螺丝上一个的话不行的吧。。

网友:
电机处螺丝松一点,动一下试试看
实在不行就是你的马达齿和大齿超过这个架子的最大支持范围了

网友:
电机螺丝孔是两个靠外,两个靠内,把电机转90°试试

网友:
据说这辆是车中的坦克

网友:
差的不多话,可考虑能否用小组锉修一下?

楼主:
接收上要接电源吗?

网友A:
想问问楼主,电机螺丝上好了么?是不是上2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楼主,电机螺丝上好了么?是不是上2颗了~~~?

是的,但是把散热片上的螺丝放弃了

网友:
你试试先上螺丝,再装马达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