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700改有副翼的问题(希望客服,魔友可以提供帮助)

楼主(2014-09-12):
有意把E700编入飞行序列, 但我希望可以把E700改成有副翼(我知道非主流)
问题在于E700是原生FBL,所以没有办法买到FB配件。
我想把R90 3D/SE的旋翼组整体移植到E700上。
整体移植有两大困难,E700/R90的 斜盘和主轴的兼容性。只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别的问题就解决了。
我手头上两台机器都没有(90 3D的十字盘实在是太贵,浪费不起)

我希望得到E700/90 3D主轴孔位,长度的详细尺寸。

E700 主轴                                                                           R90 主轴

E700/90 3D十字盘轴承,十字盘上盘的直径(球头计算在内)

E700 斜盘                                                                            R90 斜盘

我基本上需要黄线之间的距离(红线的长度) 和十字盘的轴承尺寸(外径和宽度)

非常感谢

网友A:
我的是亚拓600NSP有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亚拓600NSP有副翼

不是怀旧,而是喜欢有副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怀旧,而是喜欢有副翼

有副翼经典啊。

网友:
真是没事干了?!

网友:
脱裤子放屁

楼主:
LS两位没必要吧。。。 改有副翼个人喜好而已, 现役4台450,一台550,一台720都是有副翼的。
准备入手X50e改有副翼,然后就是E700。因为没有资料才情有能力的魔友帮忙。我不可能去瞎买配件,谁家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网友B:
那你直接照720的样子改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直接照720的样子改得了。。。

最要命的就是这里。。。
E720是15mm主轴, E700是12mm,E720的有副翼T头,十字盘没有办法替换。造成整个旋翼系统零件无法通用。
只能使用Raptor 90的有副翼T头,R90主轴,R90有副翼十字盘(R90十字盘上盘,装入E700下盘)
所以必须知道主轴,和十字盘尺寸。如果可行就整体替换。。

网友(2014-10-19):
支持LZ,我个人也喜欢有副翼的飞行手感。

网友C:
问一下lz怎样让有副翼机滚转更快?我是tg450的旋翼头,循环螺距调到极限了,用的碳纤副翼,但是感觉翻滚还是不够快,因为我转速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lz怎样让有副翼机滚转更快?我是tg450的旋翼头,循环螺距调到极限了,用的碳纤副翼,但是感觉翻滚还 ...

转速需要调高才行。
然后舵机的速度不能太慢。
像你这样的,我感觉是转速低了

网友D:
To Hawk208~
这两个主轴粗细一样
但是孔位可能不同 还需要钻洞

或许是有机会改成功
但是会不好飞阿

衷心建议您 可能要在考量考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To Hawk208~
这两个主轴粗细一样
但是孔位可能不同 还需要钻洞

实在是太感谢了。
其实我也考虑到有可能不好飞。毕竟E700是为FBL设计的,把SE的东西硬套上去。。。。
暂时准备怂恿Club里的人买台E700,然后伺机折腾一下,如果能成功替换就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是太感谢了。
其实我也考虑到有可能不好飞。毕竟E700是为FBL设计的,把SE的东西硬套上去。。。。
...

太坏啦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转速需要调高才行。
然后舵机的速度不能太慢。
像你这样的,我感觉是转速低了

可是我喜欢飞低转速。不知道改480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是我喜欢飞低转速。不知道改480好不好

改桨可能有用,不过没试过。
一般都是改副翼, 循环螺距,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