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不能显示飞机在地面的阴影

楼主(2014-09-12):
各位,我玩模拟器也不短了,但是今天换了一台电脑,安装G4后飞机在地面没有影子,造成飞机与地面的高度判断误差很大,画面也不真实,软件和加密狗都是原来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还有就是我在菜单里的环境里看到太阳的选项是灰色锁定状态,是不是少什么文件还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A:
第一回听说靠影子判断高度,顶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回听说靠影子判断高度,顶你

话说固定翼落地一瞬间轻拉平漂落地第一回听说?没有影子看不清楚机轮和地面的相对高度,操作精准程度不一样啊?

网友B:
模拟器软件能发给我用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软件能发给我用用吗

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