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黑羊,改山寨云台

楼主(2014-09-12):
换了新买了个三轴狗台,把这个300米的云台改在这个机架上,个人觉得没有破坏机架整体美观。

仰俯电机壳能在小点就好了

横滚电机壳拆除

电机与机架软连接

某宝1块8

机架上多嵌一块电机安装板

云台控制板安装位置

总体觉得不错,就是线有点乱。

网友:
很好..我一直喜欢这样前置云台..美观大气上档次..省空间..最重要的是roll这方面四轴也省很多力

网友:
有果冻吗?能不能发个视频看看?

网友A:
话说楼主把管pitch的电机换到那边去不就不碍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楼主把管pitch的电机换到那边去不就不碍事了吗...

线碍事了

网友:
不得不赞!做得非常好!!

网友B:
楼主,黑山羊机架自己做的?能不能给个配件(螺丝、螺母)的列表

网友:
想问LZ垂直那块板子(安裝云台ROLL电机那块)是如何固定在机身上下板间的?

网友:
很漂亮 ,有果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黑山羊机架自己做的?能不能给个配件(螺丝、螺母)的列表

没什么配件,根据机臂的高度上TB配铝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