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4云台无法控制拍摄和摄像 求解

楼主(2014-09-12):
GH4云台不控制录像和拍照,链接云台调参遥控器的通道是对的,请问为什么 谁遇到过 求帮忙

网友:
接收机换成普通接法试试

网友A:
您好,请联系在线客服,地址在官网技术支持页面。

网友:
检查快门线及通道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联系在线客服,地址在官网技术支持页面。

找不到客服接口

网友B:
没用的,我试过无数次了,都不行,DJI官方也不正面出来说明一下,或者赶快出固件更新!

到现在好像还没有谁快门控制好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的,我试过无数次了,都不行,DJI官方也不正面出来说明一下,或者赶快出固件更新!

到现在好像还没 ...

我以为就我一个有问题

网友:
貌似固件未支持吧,等新固件

网友:
什么问题都有11!!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客服接口

不用找了,我问过了,答案是
GH4快门线的问题现在应该是固件问题,需要等待新固件发布。

原厂请修改成。快门通道和AUX1通道..设成同步就可以了啦
目前两者是反向的..所以要动作。要占掉二个通道才能录像

网友D:
我开始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结果开车跑去DJI维修部给弄,检查后发现,是A2飞控通道没映射!!!技术人员帮我映射好了,所有功能都正常了!不知道你是不是也用的A2作为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开始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结果开车跑去DJI维修部给弄,检查后发现,是A2飞控通道没映射!!!技术 ...

是用的A2做的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开始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结果开车跑去DJI维修部给弄,检查后发现,是A2飞控通道没映射!!!技术 ...

和通道映射没关系,我双控,单独的14SG控制云台和拍照,在云台调参里,通道控制都设好了,但还是无效!
等DJI的升级固件吧……,尝鲜是要有代价的!!!

网友E:
我的也是,昨晚组装的,装完以后怎么也没办法遥控录像和拍照,今天到朋友的店里面让他帮忙调试,结果还是一样的。我以为是云台的快门线有问题,但是来回插了好几次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昨晚组装的,装完以后怎么也没办法遥控录像和拍照,今天到朋友的店里面让他帮忙调试,结果还是一 ...

一起 等吧 给DJI点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用找了,我问过了,答案是
GH4快门线的问题现在应该是固件问题,需要等待新固件发布。

快门通道和AUX1通道如何同步啊?我不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快门通道和AUX1通道如何同步啊?我不懂呢。

我试了,占用两个通道就可以控制录像,遥控器 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占用两个通道就可以控制录像,遥控器 调一下就可以了

刚刚搞了一下,问题解决了。把AUX1通道设置到一个开关上,快门通道设置到另外一个开关上,录像的时候,两个通道同事接通,就OK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用找了,我问过了,答案是
GH4快门线的问题现在应该是固件问题,需要等待新固件发布。

可以讲清楚点吗   谢谢  大家都想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让大疆技术帮你升级下云台固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讲清楚点吗   谢谢  大家都想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解决了 之前遥控器设置占用两个通道 就实现了拍摄控制 但是拍照好像还没搞定 但是问题不大

网友:
以我前几天的经验看,用双控的有没有注意那个预留通道,注意预留通道的输出位置会影响快门控制

网友:
我说吧,还是让“专业人”装机比较好,我在深圳代理那买的并仔细观看装配调试,没有上面模友的问题出现,拍照录像是用左边两组开关组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占用两个通道就可以控制录像,遥控器 调一下就可以了

占用AU1和AUX3吗?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现在只能在相机上设置好连拍,起飞前开始拍再上天,愁死了,代理商也说现在没法解决。

网友(2015-01-18):
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