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H3-3D的调参软件里显示3个轴都能单独控制,实际却不能用呢?

楼主(2014-09-12):
为什么H3-3D的调参软件里显示3个轴都能单独控制,实际却不能用呢?

网友A:
因为你下错调参软件了,这个是Z1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下错调参软件了,这个是Z15的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做事能不能不要这么冒失。。。

网友:
云台调参软件已经统一了吧。。。功能不开放是因为原有功能还未完善。。

网友B:
因为你还没链接云台,连上后你会发现只有一个参数能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还没链接云台,连上后你会发现只有一个参数能调整了。

已经注意到了  开始还以为软件下错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