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电调是单个的好还是4合1的好呢?

楼主(2014-09-12):
如上

网友A:
我也觉得单个,坏了只要换单个。

网友B:
你看看有没有人把四个电调安装在一堆的 就知道了。

网友C:
我也想选四合一的,看看大家都选单个的是有道理的

网友D:
我想也是单个的好!

网友E:
个人偏好n合一电调,可以少几个BEC。

网友F:
如果四合一的电调坏了一个不是要换整个
还有就是温度可以煎蛋、单个的坏一个换一个

网友G:
肯定是单个

网友H:
渣焊接新手还是四合一好了,焊接技术过关的果断单个

网友I:
我觉得要根据机架实际情况,大机架上四个电调也没什么,250机架就蛋疼了。

网友J:
我用的银燕4合1电调就给力 哪个部分坏了换一个就行了 主控板 功率板 BEC板都可以单独更换。只不过唯一不好就是温度 因为单个电调放在电机下面的风散热比较好

网友J:
当初看中那电调就是因为固件比较好 响应很快。其他电调还得自己去刷BL 我不会懒得烦了。新手要是焊接过关还是推荐用银燕单独的电调 他们的电调的固件好一点 铂金那响应真是要憋出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