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比原厂的差!!

楼主(2014-09-12):
啥也不说  上图

第一个版本!

第二个版本!

网友A:
这个肯定飞行中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飞行中会掉

为什么呢?

网友B:
太阳晒几次后你就可以看到悲剧

网友:
悲剧即将预演

网友:
何必麻烦,一直2条皮筋。。

网友:
想法不错,一根不够

网友:
万一断了...........................

网友:
板儿砖破气功,正道。

网友:
胶带同样实用

网友:
还是扎带吧。。。皮筋晒一会就废了

网友:
我现在用扎带 屁精容易老化

网友:
不错的方法,一次上两根,准备两套, 一个电池换一套, 也就十多分钟,还是不容易坏,应该不会温度高到烧坏的程度,不至于。

网友:
动手其乐无穷,支持

网友:
我也是用橡皮筋的 挂2个。。。

网友:
第二个方法还靠点谱~皮筋嘛~呵呵

网友:
两根橡皮,简单易行,筋绝对可靠,那个手持云台装狗3,WiFi开关在里面,开好了才能拧镙丝,好烦,用橡皮筋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阳晒几次后你就可以看到悲剧

过几天可以换根新橡皮筋

网友:
一根不太够啊

网友:
第三个版本:

网友:
还是扎带靠谱